为什么我上一个lcd1602函数能读取到temp,但是在报警中却读取不了temp

楼主:
相关如下
void LcdDisplay(int temp)得temp能用,但是void warn(int temp)说我的temp没定义?
程序如下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if(temp&0x8000)
   {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
  temp=~temp;
  temp +=1;
}
else
{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
}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25+0.5;
datas[0] = TempH/100%10;
datas[1] = TempH/10%10;
datas[2] = TempH%10;
datas[3] = TempL/10%10;
datas[4] = TempL%10;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0'+datas[0]);

LcdWriteCom(0x87);
LcdWriteData('0'+datas[1]);

LcdWriteCom(0x88);
LcdWriteData('0'+datas[2]);

LcdWriteCom(0x89);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a);
LcdWriteData('0'+datas[3]);

}
void warn(int temp)
{
if(temp>=27)
{
  beep=~beep;
  delay(50);
}

}

网友A(2020-03-13):
你的程序里到处定义变量名temp,有全局变量temp、局部变量temp、形式参数temp,不出错才怪。

网友B:
全局变量tempa、局部变量temp1、形式参数temp2 -------楼主一定会怎么改的,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里到处定义变量名temp,有全局变量temp、局部变量temp、形式参数temp,不出错才怪。

是不是把所有同一个temp统一成一个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把所有同一个temp统一成一个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给你改好了,自己对照就知道哪里错!
温度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好了,自己对照就知道哪里错!

谢谢老师!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