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89c52 1602液晶显示 倒计时分秒 按键可以设置

楼主:
       做这个倒计时,主要家里的电磁炉经常烧热水,最近一次就烧干锅了,就坏掉了,拆开之后线盘烧断了,换了一个就好了,后来我就发现有定时功能,每次烧水就定时就好了,用起来挺方便,所以就想着做一个,先在论坛里找一些相关大家分享的,同时正好也是看了郭师傅的视频后,自己照着写了一个倒计时,分享给大家,如果有问题欢迎指正。
功能:按下key1键进行时间设定,同时时分秒设置完后,最后一次也是开始键
          按下key2键进行时分秒的加
          按下key3键进行时分秒的减
          按下key4键会暂停,第二次按会继续开始,第三次按下就复位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2^0;  //设置键
sbit key2=P2^1;  //加键
sbit key3=P2^2;  //减键
sbit key4=P2^3;  //第一次暂停,第二次启动,第三次初始化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uchar djshi,djfen,djmiao;
uchar r,knum,s;
uchar code table1[]={"daojishi:       "};
uchar code table2[]={"    00:00:00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uchar i;
          lcd_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_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_writecom(0x01);  //清屏
          lcd_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for(i=0;i<16;i++)
           {
                     lcd_writedate(table1[i]);
           }
          lcd_writecom(0xc0);
          for(i=0;i<16;i++)
          {
                   lcd_writedate(table2[i]);
          }
}
void Timer1Init(void)                //10毫秒@22.1184MHz
{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TR1 = 0;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1;                 //定时器1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22.1184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Delay1ms(uint ms)
{
        uint i,j,k;
    for(i=0;i<ms;i++)//219.18
    {
        for(j=0;j<200;j++);//224.61
        for(k=0;k<29;k++);//1094.29
    } //1221.79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lcd_writecom(0xc0+add);
                lcd_writedate(date/10+0x30);
                lcd_writedate(date%10+0x30);
                lcd_writecom(0xc0+add+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ms(5);
                                if(key1==1)
                                {
                                                knum++;
                                                TR1=0;
                                                while(!key1);
                                                if(knum==1)
                                                {
                                                                lcd_writecom(0x0f);
                                                                lcd_writecom(0xcb);
                                                }
                                                if(knum==2)
                                                {
                                                                lcd_writecom(0xc8);
                                                }
                                                if(knum==3)
                                                {

                                                                lcd_writecom(0xc5);
                                                }
                                                if(knum==4)
                                                {
                                                                lcd_writecom(0x0c);
                                                                knum=0;
                                                                TR1=1;   //启动定时器
                                                }
                        }
                }
                if(knum==1)
                {
                                if(key2==0)
                                {
                                                Delay1ms(5);
                                                if(key2==0)
                                                {
                                                                djmiao++;

                                                                while(!key2);
                                                                if(djmiao==60)
                                                                        djmiao=0;
                                                                lcd_writecom(0xca);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com(0xcb);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djmiao--;
                                                                while(!key3);
                                                                if(djmiao==255)
                                                                        djmiao=59;
                                                                lcd_writecom(0xca);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com(0xcb);
                                                }

                                }
                }
                if(knum==2)
                {
                                if(key2==0)
                                {
                                                Delay1ms(5);
                                                if(key2==0)
                                                {
                                                                djfen++;
                                                                while(!key2);
                                                                if(djfen==60)
                                                                        djfen=0;
                                                                lcd_writecom(0xc7);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com(0xc8);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djfen--;
                                                        while(!key3);
                                                                if(djfen==255)
                                                                        djfen=59;
                                                                lcd_writecom(0xc7);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com(0xc8);
                                                }

                                }
                }
                if(knum==3)
                {
                                if(key2==0)
                                {
                                                Delay1ms(5);
                                                if(key2==0)
                                                {
                                                                djshi++;
                                                                while(!key2);
                                                                if(djshi==24)
                                                                        djshi=0;
                                                                lcd_writecom(0xc4);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com(0xc5);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djshi--;
                                                                while(!key3);
                                                                if(djshi==255)
                                                                        djshi=23;
                                                                lcd_writecom(0xc4);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com(0xc5);
                                                }

                                }
                }
                if(key4==0)
                {
                                Delay1ms(5);
                                if(key4==0)
                                {
                                                s++;
                                                while(!key4);
                                                if(s==1)
                                                {
                                                                TR1=0;
                                                }
                                                if(s==2)
                                                {
                                                                TR1=1;
                                                }
                                                if(s==3)
                                                {
                                                                 s=0;
                                                                TR1=0;

Keil代码下载: 单片机stc89c52 1602液晶显示 倒计时分秒

网友A(2020-03-14):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次按下key4键,我想程序初始化会清除数据,结果发现后没有清除,已经修改重新上传了,现在可以了

网友C(2021-05-15):
有详细说明吗

网友D(2021-12-09):
文件打不开

网友E:
工程要用Keil5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