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些音乐频率数据表,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楼主(2020-03-13):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FREQH[]={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音 1234567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unsigned char code FREQL[]={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超高音 1234567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些数据表,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网友A:
查出音频如X,则周期为1/X,由定时计数器产生0.5/X的时间,通过定时计算器的初值计算出初值即对应这些数值,高8位放数组FREQH[]中,低8位放数组FREQL[]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