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这些宽线是什么?

楼主:
这些线怎么画的这个宽 ,有的地方还不规则,就像第二幅图左侧黄线标记的拐角。
想问下这是什么线,怎么用的,怎么画。

网友A(2020-03-13):
双击线弹出菜单中改变线宽,或者在画线起点处按TAB键在弹出菜单中改变线宽

网友B:
用多根线条拼凑的

网友C:
这种是铜皮线

网友C:
你这个板应该是过大电流板

网友D:
除了调整线宽还可以用铺铜画2D框.看右图的框内部分是铺铜.

网友E:
PCB走线并不是固定的宽度的,点下走线之后按一下TAB直接改变走线宽度,这是经常要做的
不同的线路,走线宽度也是不同的,小信号线可以走线很小0.3mm都是可以的,而大电流的走线有时候要到1-10mm都有,或者是直接敷铜
而你这走线基本是后面补上的,在高频电路中,一般是不会用锐角走线的,就是直角的都少,直角的话都会在后期补成135度的,你图片中就是然后补上的,你有没有发现图中是没有直角和锐角的呢

网友F:
不规则,那是加了泪滴,把线变成了弧形。

网友G:
铜线,也就是你的信号线,引出的一些引脚线

网友H:
这个线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双击进去右下角有个线可以改变上面的数据就可以改变线宽

网友I:
增加泪滴设计比较牢靠

网友J:
导线问题,电流越大,导线应该越大。电路板也是同理!电路板地线一般很宽。因为所有的所有原件公用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