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遥控舵机程序组合到一起之后就不行了

楼主(2020-03-13):
在做红外遥控舵机的学习,分别写了红外遥控和舵机按键控制的程序,分别都能够实现,但是当组合到一起之后就不行了,请各位大神帮忙解惑。舵机用的是定时器0,红外是外部中断0,我怀疑是这两个产生了冲突。

网友A:
你好!
舵机控制和红外遥控都用到了中断,肯定是中断冲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舵机控制和红外遥控都用到了中断,肯定是中断冲突了

不是有个优先级的中断吗?

网友C:
估计不是这两个中断冲突了,而是使用不当。你的代码里,红外部分计算载波、空闲时间的是不是也用的定时器0

网友C:
估计不是冲突了,而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你的红外代码部分,计算载波和空闲时间用的也是定时器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