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指教,STM32用标准库编译正常,可是用HAL库编译后错误。

楼主(2020-03-13):
..\Src\lcd1602.c(42): error:  #165: too few arguments in function call
        DATAOUT(ucData);
//lcd1602.c
#include "lcd1602.h"

void LCD1602_GPIO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Information
函数功能:向LCD1602液晶写入数据或者命令
入口参数:ucData-要写入的数据或者命令参数
                  bComOrData-为0时写入的时命令,为1时写入的时数据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uint8_t ucData,uint8_t bComOrData)
{

        DATAOUT(ucData);
        delay_us(20);
        if(bComOrData)
                RS_Set();
        else
                RS_Clr();
        delay_us(20);
        RW_Clr();
        delay_us(20);
        EN_Set();
        delay_us(20);
        EN_Clr();
        delay_us(200);
}

/******************************************************************************
函数名称:LCD1602_Init
函数功能:液晶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8,0);
        delay_us(100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8,0);
        delay_us(100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8,0);
        delay_us(100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38,0);         //写入命令,5x7点阵工作方式,8位数据接口
        delay_us(100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0c,0);        //显示设置,开显示,光标不显示,不闪烁
        delay_us(1000);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01,0);        //清屏指令
        delay_us(1000);
}

/******************************************************************************
函数名称:LCD1602_MoveToPosition
函数功能:将液晶的光标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入口参数:x-液晶显示的行数,范围0-1
                        x = 0:在液晶的第一行
                        x = 1:在液晶的第二行
                  y-液晶显示的列数,范围0-15
                    y = 0:在液晶的第一列
                        y = 1:在液晶的第二列
                        ......
                        y = 15:在液晶的第十六列
返回值:无
备注:通过指定x,y的值可以将液晶的光标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
void LCD1602_MoveToPosition(uint8_t x,uint8_t y)
{
        if(0 == x)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80 | y),0);           //光标定位到第一行的y列
        if(1 == x)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0xC0 | y),0);           //光标定义到第二行的y列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
函数功能:在指定的位置上显示指定的字符
入口参数:x-液晶显示的行数,范围0-1
                        x = 0:在液晶的第一行
                        x = 1:在液晶的第二行
                  y-液晶显示的列数,范围0-15
                    y = 0:在液晶的第一列
                        y = 1:在液晶的第二列
                        ......
                        y = 15:在液晶的第十六列
                  ucData-要显示的字符数据
返回值:无
备注:确保x,y的取值要在指定的范围内
*******************************************************************************/
void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ucData)
{
        LCD1602_MoveToPosition(x,y);   //光标位置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ucData,1);          //写入数据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playString
函数功能:显示字符串
入口参数:ucStr-字符串的首地址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LCD1602_DisplayString(uint8_t *ucStr)
{
        while(*ucStr != '\0')           //字符串结束之前,循环显示
        {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ucStr,1);         //依次写入每一个字符
                 ucStr++;                                                                 //指针增加
        }
}

//lcd1602.H
ifndef __LCD1602_H
#define __LCD1602_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delay.h"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RS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8,GPIO_PIN_RESET)
#define RS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8,GPIO_PIN_SET)

#define RW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9,GPIO_PIN_RESET)
#define RW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9,GPIO_PIN_SET)

#define EN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
#define E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0,GPIO_PIN_SET)

//PA0~7,作为数据线
#define DATAOUT(x)  HAL_GPIO_WritePin(GPIOA,x)

void LCD1602_GPIO_Init(void);
void LCD1602_WriteInformation(uint8_t ucData,uint8_t bComOrData);
void LCD1602_Init(void);
void LCD1602_MoveToPosition(uint8_t x,uint8_t y);
void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ucData);
void LCD1602_DisplayString(uint8_t *ucStr);

#endif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LCD1602_GPIO_Init();

          LCD1602_Init();

                LCD1602_MoveToPosition(0,0);
                LCD1602_DisplayString("11111111");

                LCD1602_MoveToPosition(1,0);
                LCD1602_DisplayString("lcd1602 display");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0 PA1 PA2 PA3
                           PA4 PA5 PA6 PA7
                           PA8 PA9 PA1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