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电路,为啥两个5V继电器和一个无源蜂鸣器同时动作,12864会变暗?电压也会下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3-14):
供电不足呗,你是不是用USB供的电,USB线不够粗,用1A的电源就好,或者是存线不合理,继电器供电直接接到供电输入处,

网友B:
电源没稳压,或者是带负载能力弱,电压下降已经说明问题了。

网友C:
你测试以下5v电源电压有否下降,感觉是电源功率不够或线阻太大

网友D:
因为当PNP三极管导通后,流过继电器、

网友D:
蜂鸣器或继电器功耗比较大。因为当PNP三极管导通后,路过蜂鸣器或继电器的电流非常大,导致主电源跌落。

网友D:
蜂鸣器或继电器的功耗比较大,当三极管导通时,流过的电流比较大,导致电源电压跌落。

网友E:
几个三极管电路全部都是不合理的
蜂鸣器最好加一个电阻,10欧或者几十欧都行,声音是可以的
继电器要加二极管,像这样,不要接在E极,接C极

网友F:
因为这两个东西,工作时,功耗比较大,一旦开始工作,系统电流会增大,可以在电源端加一个100-470uf的电解电容,看看情况能否改善。

网友F:
或者像这样,加个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几个三极管电路全部都是不合理的
蜂鸣器最好加一个电阻,10欧或者几十欧都行,声音是可以的
继电器要加二极 ...

您好,接C和接E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蜂鸣器或继电器功耗比较大。因为当PNP三极管导通后,路过蜂鸣器或继电器的电流非常大,导致主电源跌落。

您好,那咋解决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因为这两个东西,工作时,功耗比较大,一旦开始工作,系统电流会增大,可以在电源端加一个100-470uf的电解 ...

您好,我现在的电路已经加了这个电容

网友H:
电路待改进,但主要是电源部分造成的。
我的实验板子上也是类似现象,蜂鸣、继电器同时工作的话,1602液晶屏的亮度就会变化。
除了USB口供电外,再插上外接9V稳压电源,此现象就明显减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您好,接C和接E的区别在哪里?

Ic = Ie - Ib

网友J:
可以去那个宝上买个增压模块或者稳压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您好,接C和接E的区别在哪里?

难道我画的那个电路太小了吗?应该可以看得到的呀

网友K:
供电不足,驱动蜂鸣器和继电器都需要大电流,建议增加电源驱动能力,多个电源隔离,不要相互干扰。

网友K:
也可以看一看电压变化,电源电压和12864的VCC

网友K:
蜂鸣器和继电器应该也是要加续流二极管得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呗,你是不是用USB供的电,USB线不够粗,用1A的电源就好,或者是存线不合理,继电器供电直接接到供电输 ...

好的,我查查,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稳压,或者是带负载能力弱,电压下降已经说明问题了。

那咋解决呢?

网友L:
建议楼主像我一样用外置供电的扩展,电流充足电压稳定,因为电脑本身输出电流不够,并且线长损耗大!

网友M:
我认为是电流不够的表现!两个继电器就快100毫安了,再加Lcd,还有蜂鸣器。

网友N:
供电电流不够。

网友O:
功耗过大,降低功耗,继电器回路和蜂鸣器回路均需要降低功耗,你可以先计算一下这3个回路的功耗,看你的电源功率够不够,如不够加入电阻降低功耗,或者增加你电源回路的功率,二者选其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建议楼主像我一样用外置供电的扩展,电流充足电压稳定,因为电脑本身输出电流不够,并且线长损耗大!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N:
供电电流不够。

  我用充电宝也不行,最大输出2.1A,可以不行

网友P:
线损太大,缩短VCC供电线,用好一点、粗一点的线供电。或者程序简单的话可以改成分时动作,操作完一个以后再加适当的延时几个毫秒,继电器1——>继电器2——>蜂鸣器

网友Q:
供电不足 继电器需要的功率太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P:
线损太大,缩短VCC供电线,用好一点、粗一点的线供电。或者程序简单的话可以改成分时动作,操作完一个以后 ...

好的,我试试

网友G(2021-01-21):
我已经用两路电源供电,现象明示好转。

网友R:
不是恒压电源,用个实验电源比较好,稍微提高一点电压如5.5V

网友S:
问题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电源容量不够,二是导线或布线太细。电路设计亦有问题,如8楼所说。再者,LED不需要用继电器驱动,可用P1口直接驱动,记着用低电平驱动。

网友T:
供电不足,电源没稳压,或者是带负载能力弱,用个实验电源比较好,稍微提高一点电压5.5V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R:
不是恒压电源,用个实验电源比较好,稍微提高一点电压如5.5V

估计会好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S:
问题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电源容量不够,二是导线或布线太细。电路设计亦有问题,如8楼所说。再者,LED不需要 ...

那个小灯指示模拟其他外设。

网友G:
引用 网友T:
供电不足,电源没稳压,或者是带负载能力弱,用个实验电源比较好,稍微提高一点电压5.5V就好了。

好的,到时候我试试

网友U:
搞了这么多年电子,继电器一般用24V的,最低用过12V的。从来没用过5V的,电流太大,没意义。

网友V:
电源没稳压,或者是带负载能力弱,因为这两个东西,工作时,功耗比较大,一旦开始工作,系统电流会增大,用个实验电源比较好,稍微提高一点电压如5.5V

网友G:
引用 网友U:
搞了这么多年电子,继电器一般用24V的,最低用过12V的。从来没用过5V的,电流太大,没意义。

请教下,您说5V的,电流太大,不太明白。

网友W:
供电不足,注意两方面。
1、走线时把显示屏和MCU线路分开,不要在一个支路上。
2、USB供电端最好用一个1A以上的电源。

网友X:
现在5V/2A的充电头电源就几块钱一个,换上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W:
供电不足,注意两方面。
1、走线时把显示屏和MCU线路分开,不要在一个支路上。
2、USB供电端最好用一个1A ...

好的,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X:
现在5V/2A的充电头电源就几块钱一个,换上就能解决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Y(2021-02-24):
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Z: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呗,你是不是用USB供的电,USB线不够粗,用1A的电源就好,或者是存线不合理,继电器供电直接接到供电输 ...

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

网友AA:
电源容量不足以驱动两个继电器和一个蜂鸣器。 请估算板上所有设备的总功耗,然后选择具有足够额定功率的电源。

网友X:
引用 网友G:
我用充电宝也不行,最大输出2.1A,可以不行

2.1A的充电宝是可以的,一般继电器线圈电流几十毫安,两个继电器加蜂鸣器超不过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