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单片机控制车辆自动熄火的设计?求思路

楼主(2020-03-14):
如何利用单片机控制车辆自动熄火?
就是利用一个单片机感应人离开车座位,设置一个在车门上的感应器,感应人下车离开后检测发动机是否熄火,如果没熄火则发出警报,并控制熄火阀门熄火。
用压力传感器模拟“人离开座位打开门离开”,当人关门离开后,用蜂鸣器报警表示,随后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模拟“发动机自动熄火。

求思路 想自己制作

网友A:
你好!
1、用人体感应模块确定人是否在
2、开门,可以用电磁传感器检测
3、离开座位,用压力传感器实现
4、报警用蜂鸣器,加灯光指示
5、用2003驱动步进电机转动
6、只能模拟,不是实现真正熄火

网友B:
1.使用红外线吧,人在座位和不在座位的时候红外线灵敏并且不会受太大干扰,利用红外线传感器,单片机做回应,可以接汽车熄火打火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