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低电平也能复位?

楼主(2020-03-14):
at89c51不是高电平复位吗,为什么我用低电平也可以复位啊?

网友A:
仿真软件默认上电自动复位,与外接复位电路有无无关。

网友B:
你好!
仿真里面的单片机复位有问题,还是以实物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仿真里面的单片机复位有问题,还是以实物为准吧

这样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默认上电自动复位,与外接复位电路有无无关。

这样啊,谢谢。

网友C:
proteus吧,这里面不需要外接复位电路,他自己默认上电复位

网友D:
仿真软件里51是上电自复位的,即使不接复位电路也会自复位的。实物中的确是通过高电平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