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请问电容C3下放置的网格线是什么啊

楼主:
这种网格线一般在哪些情况下使用啊

网友A(2020-03-14):
这个元件有3D模型,按数字键3切换到3D显示,按2再回到PCB画图的2D显示

网友B:
这说明这个原件包含3D模型,可以点击  察看 —> 切换到3维显示   查看它的3图像。

网友C:
是电容封装在绘制的时候增加了3D示意模型,有助于标注禁布区域

网友C:
是电容封装增加了3D模型,有助于标明禁布区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电容封装增加了3D模型,有助于标明禁布区域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这个原件包含3D模型,可以点击  察看 —> 切换到3维显示   查看它的3图像。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