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避障扫地小车源程序

楼主(2020-03-14):
元件包括驱动芯片L298N,整流二极管,电机,由于是四轮,固有四个电机稳压模块L7805等
电路原理图如下: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

#include"motor_pwm.h"

sbit hw=P1^0;
sbit key=P3^6;
sbit key1=P3^7;
sbit fengji=P3^4;

void main(void)
{
        uint T1_data=0;
        uchar flag;
        uint count,aaa;
        char pwm_l=52,pwm_r=52;

        pwm_init();
//        int_init();
//        Timer1_Init();

        while(1)
        {
                if(!key1){while(!key1);fengji=~fengji;}//吸尘风机打开/关闭开关

                if(!key){while(!key);flag++;if(flag>2)flag=0;}//模式切换
                if(flag==1)//模式一 来回往返清扫模式
                {

                        motor(pwm_l,pwm_r);

                        if(!hw)
                        {
                                if(aaa)
                                {
                                        aaa=0;
                                        count=100;while(count--){Delay(10);motor(0,0);}//停止1S
                                        //count=100;while(count--){Delay(10);motor(-25,-25);}//后退1S
                                        count=100;while(count--){Delay(40);motor(65,-65);}//右转90度
                                        count=100;while(count--){Delay(27);motor(65,65);}//前进1S
                                        count=100;while(count--){Delay(32);motor(65,-65);}//右转90度
                                        count=100;while(count--){Delay(45);motor(-50,-50);}//后退2S
                                }
                                else
                                {
                                        aaa=1;
                                        count=100;while(count--){Delay(10);motor(0,0);}//停止1S
                                        //count=100;while(count--){Delay(10);motor(-25,-25);}//后退1S
                                        count=100;while(count--){Delay(40);motor(-65,65);}//右转90度
                                        count=100;while(count--){Delay(27);motor(65,65);}//前进1S
                                        count=100;while(count--){Delay(30);motor(-65,65);}//右转90度
                                        count=100;while(count--){Delay(45);motor(-50,-50);}//后退2S
                                }
                        }
                }
                else if(flag==2)//模式二 任意清扫模式
                {
                        motor(50,50);
                        if(!hw)
                        {

                                count=100;while(count--){Delay(12);motor(-50,-50);}//后退1S
                                count=100;while(count--){Delay(34);motor(-50,50);}//右转90度

//              count=100;while(count--){Delay(12);motor(-50,-50);}//后退1S
//                                count=100;while(count--){Delay(34);motor(-50,50);}//右转90度

                        }
                }
                else if(flag==0)//停止模式
                {
                        motor(0,0);
                }

        }
}

网友A(2020-11-18):
程序是全部的程序吗?编译出错了呢

网友B:
想请教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图的,我很多元件都找不到

网友C(2021-06-02):
有哪位大神能讲解一下程序吗?

网友D:
还是得下载附件才能用,因为上面的代码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还缺1个头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全部的程序吗?编译出错了呢

请问你可以看得懂这个程序吗

网友C:
请问一下这里的aaa,count还有if(!hw)代表什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2022-02-05):
这资料也太有用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
这个必须支持 51单片机就是给力

网友G(2023-06-01):
诶呦,不错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