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转D/A用RC电路可靠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或者专用芯片?

楼主:
PWM信号转D/A用RC电路可靠不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有什么IC,PWM信号输入D/A输出的芯片吗?

网友A(2020-03-14):
你好!
你这个最终是作为什么用途?

网友B:
这种所谓的DA只是输出一个大概可以控制的电压而已,并没有什么精度可言
真正的DA是按照数量量输出电压的
真正的DAC芯片是类似于MCP4725这样的输出mV级别电压的IC
如果你想要把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这IC还可以,几块钱,精度为12位
但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这个最终是作为什么用途?

给运放或比较器做比较的,希望这个电压不要波动太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所谓的DA只是输出一个大概可以控制的电压而已,并没有什么精度可言
真正的DA是按照数量量输出电压的
...

用途就是给运放或比较器提供一个比较电压

网友D:
这个还有相应延时问题

网友E:
PWM经两级高通滤波器给运放或比较器提供一个比较电压完全没有问题。问题是PWM输出端的内阻在高电平和低电平时基本一致,否则不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准双向口模式肯定不行,要设置推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