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书上说51单片机上电未操控的io默认高电平?

楼主(2020-03-14):
为什么书上说51单片机上电未操控的io默认高电平,所以我们操作流水灯时不需要打开锁存器,而操作数码管需要呢?为什么上电时位选,段选都默认高电平的话,数码管不是应该全都亮才对啊。其他很多高电平的IO不是也该工作?

网友A:
你就看成出厂检测时,厂家对芯片烧了这么一个程式检测用,你也可以写一个io都是低电平的程式烧录进去看看效果!

网友B:
51除P0口外都有上拉电阻,P0需外接上拉,不然输出能力不够。
数码管要锁存是因为IO复用,当单片机输出数据后,锁存器锁住数据,这样就IO口就可以输出别的数据,或者控制别的外部电路了。是一种IO复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