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手机里的哪些芯片需要烧录程序?

楼主(2020-03-14):
   对于智能手机而言  我只知道更换硬盘和cpu需要烧录程序写资料 。请问手机里除了这两个,还有哪些芯片更换时需要烧录程序的?
    对于智能手机里其他芯片而言   不论这个手机是什么牌子,只要芯片的型号一样,换上去就可以,不需要烧录程序,是吗?  就比如说这两张图的芯片,型号是77916-21     一个最后标1643MX另一个最后标1644MX   但是型号是一样的,可以通用,对吗? 这两个芯片任意一个放在oppo r11  或者oppo  r11s  或华为6S上,直接更换,不需要烧录程序就行吗?

网友A:
个人见解:大部分IC里的程序由IC厂商烧写好了(或者是纯硬件IC),这些IC一般封装型号一样是可以直接替换的。但是不排除有些IC的程序是使用者二次开发的,或者IC与SOC(cpu)存在某种方式实现的加密关系,这些替换了也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大部分IC里的程序由IC厂商烧写好了(或者是纯硬件IC),这些IC一般封装型号一样是可以直接替换的 ...

如果手机硬盘坏了,买一个同型号的硬盘安装上去,如果硬盘里不带字库,或者安装的字库不一样,或者底层资料不一样,会不会造成手机里硬件或者软件的损坏?

网友B:
你是修手机的?
以前手机是有专门的字库IC的,那玩意不好吹,容易坏
很多是可以直接换的,只要你有能力,好像只有CPU不行,它集成了很多东西在上面,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A(2020-04-28):
引用 楼主:
如果手机硬盘坏了,买一个同型号的硬盘安装上去,如果硬盘里不带字库,或者安装的字库不一样,或者底层资 ...

不会的,你这里的硬盘就是flash,不带字库无非是没有烧录好手机的系统,焊上去手机启动不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