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读取温度失败

楼主(2020-03-14):
是这样的,在DS18B20上琢磨了几天,但还是没成功
具体就是读取温度失败,总为一个数值,没有变化,通过keil仿真,时序没错,步骤没错,但到proteus上仿真就是只有一个数值,怎么改ds18b20的数值都不变,因此求助各位帮忙看下是哪里出了问题。keil和proteus仿真均是使用89C52单片机以及12MHZ晶振。
具体代码如下:我也会附上文件,方便各位大佬检查

#include<reg52.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sbit DSPORT =P2^0;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1^1;
sbit LCD1602_RS=P1^0;

uint temp = 0;
uchar yanwu = 0;
uchar yushe_temp=50;
uchar yushe_yanwu=50;

void check_temp();
void Delay1ms();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void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uchar Ds18b20ReadByte();
uint Ds18b20ReadTemp();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void LcdInit();
void Display_LCD1602(yushe_temp,yushe_yanwu,temp,yanwu);

uchar code Init1[]="SET T:00   E:000";
uchar code Init2[]="NOW T:00.0 E:000";

void Delay1ms(uint c)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Delay1ms(1);

        LCD1602_E = 1;
        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LCD1602_DATAPINS = dat;
        Delay1ms(1);

        LCD1602_E = 1;
        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
        uchar i = 0;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Init1[i]);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Init2[i]);
  }
}

void Display_LCD1602(yushe_temp,yushe_yanwu,temp,yanwu)
{
        LcdWriteCom(0x80+6);
        LcdWriteData(0x30+yushe_temp/10);
        LcdWriteData(0x30+yushe_temp%10);

        LcdWriteCom(0x80+13);
        LcdWriteData(0x30+yushe_yanwu/100);
        LcdWriteData(0x30+yushe_yanwu%100/10);
        LcdWriteData(0x30+yushe_yanwu%10);

        LcdWriteCom(0x80+0x40+6);
        LcdWriteData(0x30+temp/100);
        LcdWriteData(0x30+temp%100/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x30+temp%10);

        LcdWriteCom(0x80+0x40+13);
        LcdWriteData(0x30+yanwu/100);
        LcdWriteData(0x30+yanwu%100/10);
        LcdWriteData(0x30+yanwu%10);
}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void check_temp()
{
  temp = Ds18b20ReadTemp();
  if(temp<0) temp = 0;
  if(temp>999) temp = 999;
}

void Ds18b20Init()
{
  uchar x = 0;
  DSPORT = 1;
  Delay_DS18B20(8);
  DSPORT = 0;
  Delay_DS18B20(80);
  DSPORT = 1;
  Delay_DS18B20(34);
  x = DSPORT;
  Delay_DS18B20(20);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 i>0; i--)
  {
    DSPORT = 0;
    DSPORT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SPORT = 1;
    dat>>=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i=0;
  uchar byte=0;
  for (i=8; i>0; i--)
        {
  DSPORT = 0;
  byte>>=1;
  DSPORT = 1;
  if(DSPORT)
    byte|=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 (byte);
}

uint Ds18b20ReadTemp()
{
  uchar tml=0;
  uchar tmh=0;
  uint t=0;
  float tt=0;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tml = Ds18b20ReadByte();
  tmh = Ds18b20ReadByte();
  t = tmh;
  t <<= 8;
  t |= tml;
  tt = t*0.0625;
  t = tt*10+0.5;
  return t;
}

void main()
{
   check_temp();
   LcdInit();
  while(1)
     {
       check_temp();
       Display_LCD1602(yushe_temp,yushe_yanwu,temp,yanwu);
     }
}

由于有些是移植别人的代码,yushe_temp,yushe_yanwu,yanwu这几个变量是我毕业设计的其他要求,可以忽略,重点就是这个temp显示不了当前温度值。想破头都想不到是怎么回事,求助各位,帮忙分析下,指出错误点。

附件为DS18B20+LCD1602显示实验

楼主:
在这里说下,keil和proteus中都是使用89C52单片机及晶振频率为12MHZ,心态被搞崩了,有些东西遗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里说下,keil和proteus中都是使用89C52单片机及晶振频率为12MHZ,心态被搞崩了,有些东西遗留了,不好 ...

uint Ds18b20ReadTemp()
{
  uchar tml=0;
  uchar tmh=0;
  uint t=0;
  float tt=0;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 Ds18b20WriteByte(0x44);// 错误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tmh = Ds18b20ReadByte();
  t = tmh;
  t <<= 8;
  t |= tml;
  tt = t*0.0625;
  t = tt*10+0.5;
  return 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 Ds18b20ReadTemp()
{
  uchar tml=0;

我查看我的原程序的确有这一处错误,粗心大意了,想着把那部分独立出来看一下问题所在,对了时序,步骤却粗心地认为与正确步骤一致。还有个提问:初始化DS18B20时,是否存在应答会影响他的初始化,就是我初始化DS18B20没有返回1或0,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看我的原程序的确有这一处错误,粗心大意了,想着把那部分独立出来看一下问题所在,对了时序,步骤却 ...

初始化DS18B20在单器件通讯时判断返回应答信号不是必须的,初始化过程类似于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DS18B20在单器件通讯时判断返回应答信号不是必须的,初始化过程类似于唤醒。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