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楼主(2020-03-14):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各位的码表

delay(uint x);
{
  uint i;
  uchar j;
  for(i=0;i<200;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void xianshi(int z)
{
  uchar x,y,i;
  x=z/10;//十位
  y=z%10;//个位

  P2=1;//00000001
  P0=tab[y];
  delay(3);

  P2=2;//00000010
  P0=tab[x];
  delay(3);

}

  void main()
{

  int i;
  for(i=0;i<20;i++)
{

  xianshi(i);
  delay(1000);}

}

15.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elay'
15.C(1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15.C(1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or'
15.C(1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15.C(14):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Target not created
求大神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我看不懂。。小白一个

网友A:
楼主也太马虎了吧。tab数组少了个分号,delay函数定义后面去掉分号,第一个for语句后不用加分号。

网友B:
错误信息15.C后面括号里的是错误行号,我在这里数不出来,根据行号找错误就会比较容易,还可以往上一行或下一行找

网友C: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各位的码表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void xianshi(int z)
{
        uchar x,y;
        x=z/10;//十位
        y=z%10;//个位

        P2=1;//00000001
        P0=tab[y];
        delay(3);

        P2=2;//00000010
        P0=tab[x];
        delay(3);
}

void main()
{
        int i=0,j=0;
        while(1)
        {
                i++;
                if(i>=500)
                {
                        i=0;
                        j++;
                        if(j>=20)
                                j=0;
                }
                xianshi(j);
        }
}

网友D:
多了一个‘}’,在void xianshi()上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