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数字式竞赛抢答器Proteus仿真错误

楼主(2020-03-14):
如图,做的是,数字式竞赛抢答器,proteus里面仿真,倒计时不起作用,只显示初始数据,蜂鸣器也没反应

网友A:
断开其他人的抢答器电路,只开一个人的电路,你先把这个监测一下,电路图不截全屏,看着很杂乱,只能给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其他人的抢答器电路,只开一个人的电路,你先把这个监测一下,电路图不截全屏,看着很杂乱,只能给你建 ...

555定时器不产生脉冲,报警器也不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其他人的抢答器电路,只开一个人的电路,你先把这个监测一下,电路图不截全屏,看着很杂乱,只能给你建 ...

555定时器不起作用,报警器也不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其他人的抢答器电路,只开一个人的电路,你先把这个监测一下,电路图不截全屏,看着很杂乱,只能给你建 ...

我重新画了一下,可以全部截屏了,你帮我看看为什么不倒计时,也就是555定时器不产生秒脉冲,还有报警器也不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