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TC单片机的NEC遥控解码程序与线路

楼主(2020-03-14):
解码NEC遥控,由串口输出,采用STC超小型单片机
分享了线路图,原代码,HEX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void Timer2Init(void)                //30??@24.000MHz
{
        AUXR &= 0xFB;                //?????12T??
        T2L = 0xA0;                //??????
        T2H = 0x15;                //??????
        AUXR |= 0x10;                //???2????
        EA=1;
        IE2=0x04|IE2;
        TR2=1;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P0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P22 = RB8;              //P2.2显示校验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void Sendint(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char UPDATA,LODATA;
        LODATA=DATA&0xff;
        UPDATA=(DATA&0xff00)>>8;
        SendData(UPDATA);
        SendData(LODATA);
        SendData(0x0D);
        SendData(0x0A);
}

/*****************************************************************************************************
Function name:   Delay
Input:           t
output:          None
By:              Tao JC
Date:            06-Apr2005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t)
{
        t*=10;
        while (t--)        ;
}
/**********************************************************************************************************
*******************************************************************************************************/

void init_counter(void)
{

//        TCON=0x55;
//        IE=0x87;
        IP=0x01;
//        TH0=0x00;
//        TL0=0x00;
        TH0=RELOAD_HI;    //reload timer               reset timer
        TL0=RELOAD_LO;    //reload timer               reset timer

        TR0=1;                  //start timer

//        T2CON=0x00;
//        ET2=1;
//        RCAP2H=0x00;
//        RCAP2L=0x00;
//        TR2=1;
}

/*****************************************************************************************************
Function name:   Time_out
Input:           RELOAD_HI,RELOAD_LO
output:          Counter value
By:              Tao JC
Date:            22-Jan-2006
Function:        count the pluse width of the IR input
*******************************************************************************************************/

void Time_out() interrupt 1{
        TR0=0;
//  RED_LED=0;
//         GRN_LED=0;
        //if timer out, stop timer
/*
if(PowerKeyPress)
counter++;
if (counter >=60)
{PWR_BTN=0;
        GRN_LED=0;
        RED_LED=0;
counter=0;
PowerKeyPress=0;
}

        counter++;
        if(counter<=300)
        {RED_LED=0;
         GRN_LED=0;
        }
        if(counter>=600)
        {RED_LED=1;
         GRN_LED=1;
         counter=0;
        }
*/
        TH0=RELOAD_HI;                         //reset timer
        TL0=RELOAD_LO;                         //reset timer
//        TH0=0xff;                         //reset timer
//        TL0=0xff;                         //reset timer

        Pulse_Qty = Pulse_index;
        if (Pulse_Qty ==4)
        {
                EX0=0;
                Cont_Key_Pressed = 1;
        }
        Pulse_index=0;                         //clear data
        // Output_Switch=1;                    //output data is allowed
        TR0=1;
        Remote_DataType = 0;        // 1: Key Pressed, 2: Repeat Key Pressed
        Remote_Data = 0x00ff;

}

void ExtInt0Init(void)                //30??@24.000MHz
{
    IT0 = 0;                    //??INT0????? (1:???? 0:???????)
    EX0 = 1;                    //??INT0??
    EA = 1;
}

/*****************************************************************************************************
Function name:   IR interrupt routine
Input:           IR_IN
output:          DATA_OUT
By:              Tao JC
Date:            15-May-2011  modify to fit the NEC code
Function:        if any clock on the P3.3, trig the DATA-OUT
*******************************************************************************************************/
void IR_int() interrupt 0
{
        TR0=0;            //stop timer
  EX0=0;
        RED_LED=0;

        // Lead code = 9ms + 4.5ms, 1 cycle >= 0.5us
        T_Pulse[Pulse_index]=(TH0-RELOAD_HI)*256 +(TL0-RELOAD_LO);                // get the counter value
//        if(T_Pulse[Pulse_index]>(128*NECT))                                                        // NECT = 250,
        if(T_Pulse[Pulse_index]>(80*NECT))                                                                // NECT = 250,
        {                                                                                                    // 80*250 = 20000, 20000*0.5 = 10ms
                                                                                                   // 128 *250 = 32000,
                Pulse_index=0;
                Remote_DataType = 0;        // 1: Key Pressed, 2: Repeat Key Pressed
                Remote_Data = 0x00ff;
/*                if (First_Int == 1)
                {
                        First_Int = 0;
                        Pulse_index=1;
                        T_Pulse[Pulse_index] = 0x4666;
                }
*/
        }
        else
        {
                if(T_Pulse[Pulse_index]>(64*NECT))                                                        // 64 *250 = 16000,16000*0.5 = 8ms
                {                                                                                                    // 1 cycle = 0.5625
                        Pulse_index=1;
                        //T_Pulse[Pulse_index]=(TH0-RELOAD_HI)*256 +(TL0-RELOAD_LO);
                }
        }

        if(Pulse_index<=68)
        {
                Pulse_index++;
                //printf("pulse index= %bu \n", Pulse_index );
        }

        if(Pulse_index>=68)
        {
                Output_Switch=1;
                RED_LED=1;
                //printf("output switch=1\n");
                Pulse_index=0;
        }

        TH0=RELOAD_HI;    //reload timer               reset timer
        TL0=RELOAD_LO;    //reload timer               reset timer

        XOR=!XOR;                        //wait for next pulse
        //GRN_LED=XOR;
        IP=0x01;          //set interrupt priority =1

//TR0=1;           //start timer

        if (Output_Switch == 1)
        {
    EX0=0;
          TR0=0;           //stop timer
        }
        else
        {
                EX0=1;
                TR0=1;
        }

}

void Timer2_init_baud()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

/**********************************************************************
Function name: timer 2 interrupt
Input:         internal generate 31.25ms timer signal
Output:        toggle BLINK
By:            Tao JC
Date:          31-May-2005
****************************************************************************/

void system_tick(void) interrupt 12{
        TF2=0;
        TR2=0;      //stop timer
        RCAP2H=RELOAD_HI_T2;   //reload timer high
        RCAP2L=RELOAD_LO_T2;    //Reload timer low
        TR2=1;             //start timer 0

        if(Second_Count)
        {
                Second_Count--;
                if(Second_Count==0)
                {
                        Second_Count=ONOFFDURATION;
                        GRN_LED=1;
                        RED_LED=1;
                        PWR_BTN=0;
                } // 1.25 s, change step once
        }

}

/******************************************************************************************************/
/*****************************************************************************************************/

void Timer0Init(void)                //30??@24.000MHz
{
        AUXR &= 0x7F;                //?????12T??
        TMOD &= 0xF0;                //???????
        TL0 = 0xA0;                //??????
        TH0 = 0x15;                //??????
        TF0 = 0;                //??TF0??
        TR0 = 1;                //???0????
        ET0=1;
}

void System_Init()
{
//init_uart();
        Timer0Init();
        Timer2Init();
        ExtInt0Init();
        KeyInput=0xffff;
        P0=0xFF;
        UART_INT=0;
        PWR_BTN=0;
  TR2=1;

//  init_counter();

        Timer2_init_baud();

        SendString("****Baud 115200 **********\r\n");
        SendString("**IR SENSOR HW Version 1.0***\r\n");
        SendString("**IR SENSOR FW Version 1.4***\r\n");
        SendString("****************************\r\n");

//        GRN_LED=0;
//        RED_LED=0;
        First_Int = 1;
        Cont_Key_Pressed = 0;

  Pulse_index=0;
  XOR=1;              //reset the 74LS86
  Output_Switch=0;
  Error_Flag=0;

        Remote_DataType = 0;        // 1: Key Pressed, 2: Repeat Key Pressed
        Remote_Data = 0x00ff;

        Repeat_Key_Counter = 0;

}

char xlat2char(int x)
{
        char res = 0xff;
        if (x>=0 && x<=9){
                res = x+'0';
        } else if(x >= 0xA && x <= 0xF) {
                res = 'a' + (x-0xA);
        }

        return res;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IR_Data;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unsigned char Error_Pattern;

        System_Init();
        EA=1;
        KeyInput_valid_flag = 0;

  while(1)
  {

                if (Output_Switch==1)
                {
            //RED_LED=0;
                        //Lead code check
                        // Lead code = 9ms + 4.5ms
/*
                        printf("location 1,Pulse width= %x \n",T_Pulse[1]);        // 0x4646
                        printf("location 2,Pulse width= %x \n",T_Pulse[2]);        // 0x108a
                        printf("location 3,Pulse width= %x \n",T_Pulse[3]);        // 0x4646
                        printf("location 4,Pulse width= %x \n",T_Pulse[4]);        // 0x108a
                        printf("location 5,Pulse width= %x \n",T_Pulse[5]);        // 0x4646
                        printf("location 6,Pulse width= %x \n",T_Pulse[6]);        // 0x108a
                        printf("location 7,Pulse width= %x \n",T_Pulse[7]);        // 0x4646
                        printf("location 8,Pulse width= %x \n",T_Pulse[8]);        // 0x108a
                        printf("location 9,Pulse width= %x \n",T_Pulse[9]);        // 0x4646
                        printf("location 10,Pulse width= %x \n",T_Pulse[10]);        // 0x108a
                        printf("location 11,Pulse width= %x \n",T_Pulse[11]);        // 0x4646
                        printf("location 12,Pulse width= %x \n",T_Pulse[12]);        // 0x108a
                        printf("location 13,Pulse width= %x \n",T_Pulse[13]);        // 0x4646
                        printf("location 14,Pulse width= %x \n",T_Pulse[14]);        // 0x108a
                        printf("location 15,Pulse width= %x \n",T_Pulse[15]);        // 0x4646
                        printf("location 16,Pulse width= %x \n",T_Pulse[16]);        // 0x108a
                        printf("location 17,Pulse width= %x \n",T_Pulse[17]);        // 0x4646
                        printf("location 18,Pulse width= %x \n",T_Pulse[18]);        // 0x108a
                        printf("location 19,Pulse width= %x \n",T_Pulse[19]);        // 0x4646
                        printf("location 20,Pulse width= %x \n",T_Pulse[20]);        // 0x108a
                        printf("location 21,Pulse width= %x \n",T_Pulse[21]);        // 0x4646
                        printf("location 22,Pulse width= %x \n",T_Pulse[22]);        // 0x108a
                        printf("location 23,Pulse width= %x \n",T_Pulse[23]);        // 0x4646
                        printf("location 24,Pulse width= %x \n",T_Pulse[24]);        // 0x108a
                        printf("location 25,Pulse width= %x \n",T_Pulse[25]);        // 0x4646
                        printf("location 25,Pulse width= %x \n",T_Pulse[26]);        // 0x108a
                        printf("location 27,Pulse width= %x \n",T_Pulse[27]);        // 0x4646
                        printf("location 28,Pulse width= %x \n",T_Pulse[28]);        // 0x108a
                        printf("location 29,Pulse width= %x \n",T_Pulse[29]);        // 0x4646
                        printf("location 30,Pulse width= %x \n",T_Pulse[30]);        // 0x108a
                        printf("location 31,Pulse width= %x \n",T_Pulse[31]);        // 0x4646
                        printf("location 32,Pulse width= %x \n",T_Pulse[32]);        // 0x108a
                        printf("location 33,Pulse width= %x \n",T_Pulse[33]);        // 0x4646
                        printf("location 34,Pulse width= %x \n",T_Pulse[34]);        // 0x108a
*/

                        if(T_Pulse[1]>(64*NECT))
                        {
                                if(T_Pulse[2]>(48*NECT)||T_Pulse[2]<(14*NECT))
                                {
                                        Error_Flag=1;
                                        //printf("error location 2,Pulse width= %x \n",T_Pulse[2]);
                                        //    IR_Data=0xff;
                                        Output_Switch=0;
                                        KeyInput_valid_flag = 0;
                                }
                        }
                        else
                        {
                                Error_Flag=1;
                                //printf("error location 1,pulse width= %x \n",T_Pulse[1] );
                                // IR_Data=0xff;
                                Output_Switch=0;
                                KeyInput_valid_flag = 0;
                        }

                        // NEC decoder
                        i=3;
                        T_Pulse[1]=0;
                        T_Pulse[2]=0;
                        while(i<=65&&Output_Switch)
                        {
                                // #define SHORTT 1350 = 0.56ms,
                                // #define LONGT 3000 = 1.69ms
                                // Data 0 = 0.56ms + 0.565ms = 1.125ms
                                // Data 1 = 0.56ms + 1.69ms = 2.25ms
                                if(T_Pulse[i]<SHORTT)
                                {
                                        T_Pulse[i]=0;

                                        if(T_Pulse[i+1]<SHORTT)
                                                Temp_Data=0;
                                        else
                                                if(T_Pulse[i+1]>LONGT)
                                                        Temp_Data=1;

                                        IR_Data=IR_Data<<1;
                                        IR_Data=Temp_Data+IR_Data;
                                        T_Pulse[i+1]=0;
                                        i=i+2;
                                        KeyInput_valid_flag = 1;
                                }
                                else                                                                                           //error handle
                                {
                                        IR_Data=0xff;
                                        Pulse_index=0;
                                        Remote_DataType = 0;        // 1: Key Pressed, 2: Repeat Key Pressed
                                        Remote_Data = 0x00ff;
                                        Output_Switch=0;
                                        //printf("error location 3, Pulse width = %bu,%x \n", i,T_Pulse[i]);
                                        KeyInput_valid_flag = 0;
                                }
                        }

                        Pulse_index=0;  //clear the data buffer
                        Remote_DataType = 0;        // 1: Key Pressed, 2: Repeat Key Pressed
                        Remote_Data = 0x00ff;

                        KeyInput=IR_Data;
                        //printf("KeyInput = %x \n", KeyInput);

                        if (KeyInput_valid_flag == 1)
                        {
//                                printf("%04x \n", KeyInput);
                                Repeat_Key_Counter = 0;
                                Cont_Key_Pressed = 0;
                        }
                        UART_INT=1;
        //                GRN_LED=0;
                        if(KeyInput!=0xff)
                        Output_Switch=0;

                        TH0=RELOAD_HI;    //reload timer               reset timer
                        TL0=RELOAD_LO;    //reload timer               reset timer
                   IP=0x01;          //set interrupt priority =1
                        TR0=1;
                        EX0=1;
                }
                else
                {
/*
                        printf("Output_Switch = 0, Pulse_Qty= %x \n",Pulse_Qty);        //
//                printf("Output_Switch = 0, Remote_test,Pulse width= %x,First_Int = %x \n",Remote_test,First_Int);        //

                        printf("Output_Switch = 0, location 1,Pulse width= %x \n",T_Pulse[1]);        // 0x4646
                        printf("Output_Switch = 0, location 2,Pulse width= %x \n",T_Pulse[2]);        // 0x108a

                        printf("Output_Switch = 0, location 3,Pulse width= %x \n",T_Pulse[3]);        // 0x4646
                        printf("Output_Switch = 0, location 4,Pulse width= %x \n",T_Pulse[4]);        // 0x108a
*/

                if (Cont_Key_Pressed == 1)
                {
                        if (Repeat_Key_Counter <= 0)
                        {
                                Repeat_Key_Counter++;
                                Cont_Key_Pressed = 0;

                                T_Pulse[1] =0;
                                T_Pulse[2] =0;
                                T_Pulse[3] =0;
                                T_Pulse[4] =0;

                                Pulse_index=0;  //clear the data buffer

                                UART_INT=1;

                                TH0=RELOAD_HI;    //reload timer               reset timer
                                TL0=RELOAD_LO;    //reload timer               reset timer
                                IP=0x01;          //set interrupt priority =1
                                TR0=1;
                                EX0=1;

                        }
                        else
                        {
                                Cont_Key_Pressed = 0;
                                T_Pulse[1] =0;
                                T_Pulse[2] =0;
                                T_Pulse[3] =0;
                                T_Pulse[4] =0;

                                Pulse_index=0;  //clear the data buffer
        //                KeyInput=IR_Data;
                                KeyInput=0x55aa;
//      printf("KeyInput = %x \n", KeyInp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