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等精度频率计(有仿真 无程序)

楼主(2020-03-14):
闲来无事,在高手的指导下,做了一个低成本单片机等精度频率计,稳定还挺准的,直接上图

没有程序 求大神分享啊

网友A(2020-08-09):
求大神分享程序

网友B(2022-09-17):
程序分享出来给需要的人作参考

;==========================================================================
;===========Disassemble information========================================
;==========================================================================
;    File Name: test.hex
;      IC Body: MCS-51
;         Date: 2022/9/17
;==========================================================================
;==========================================================================
;标号==============指令================================地址===机器码=======
;==========================================================================
Q0000:             LJMP  Q05CA    ;至主程序
;==========================================================================
Q0003:                       LJMP  Q001E    ;DB  02H, 00H, 1EH        ;...  至外部中断0程序
;==========================================================================
Q0006:             MOV   R6,07H
                   CLR   A
                   MOV   R5,A
                   MOV   55H,A
Q000C:             MOV   A,R5
                   CLR   C
                   SUBB  A,R6
                   JNC   Q001D
                   MOV   A,#25H
                   ADD   A,R5
                   MOV   R0,A
                   MOV   A,@R0
                   MOV   R7,A
                   LCALL Q07EE
                   INC   R5
Q001B:             SJMP  Q000C     ;至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Q001D:             RET
;==========================================================================
;Q001E:                 DB  75H, 10H, 01H, 32H, 00H, 02H, 07H,0E3H        ;u..2....
;外部中断0程序
Q001E:             MOV   10H,#01H
                   RETI
                   NOP
Q0023:             LJMP  Q07E3    ; 至串行中断子程序
;==========================================================================
Q0026:             CLR   A
                   MOV   49H,A
                   MOV   4AH,A
                   MOV   R0,#4BH
                   MOV   R4,#00H
                   MOV   R5,A
                   MOV   R3,#0FFH
                   MOV   R2,#07H
                   MOV   R1,#0DBH
                   MOV   R6,A
                   MOV   R7,#08H
                   LCALL Q0575
                   CLR   A
                   MOV   53H,A
                   MOV   54H,A
                   MOV   P0,#0FFH    ;1602LCD驱动端口
                   MOV   P1,#0FFH    ;590使能清除
                   MOV   P2,#0FFH    ;590计数器清零
                   LCALL Q0791
                   SETB  P2.1        ;储存器使能
                   CLR   P2.3        ;590计数器清零
                   CLR   P2.0        ;计数器使能
                   LCALL Q07B8
                   MOV   R3,#00H
                   MOV   R2,#00H
                   MOV   R1,#25H
                   CLR   A
                   MOV   R7,A
                   LCALL Q0712
                   CLR   P2.0       ;计数器使能
                   CLR   P2.0       ;计数器使能
                   SETB  P2.0       ;计数器使能
                   SETB  P2.0       ;计数器使能
                   CLR   A
                   MOV   49H,A
                   MOV   4AH,A
Q006E:             MOV   A,#25H
                   ADD   A,4AH
                   MOV   R0,A
                   MOV   @R0,#20H
                   INC   4AH
                   MOV   A,4AH
                   JNZ   Q007D
                   INC   49H
Q007D:             XRL   A,#14H
                   ORL   A,49H
                   JNZ   Q006E
Q0083:             CLR   P2.2        ;?????????????? 没有接上
                   SETB  P2.3        ;590计数器清零
                   CLR   A
                   MOV   53H,A
                   MOV   54H,A
Q008C:             MOV   R6,53H
                   MOV   R7,54H
                   CLR   A
                   MOV   R4,A
                   MOV   R5,A
                   MOV   R3,#7DH
                   MOV   R2,#0BEH
                   MOV   R1,A
                   MOV   R0,A
                   SETB  C
                   LCALL Q05B4
                   JC    Q00AE
                   MOV   C,P2.2        ;?????????????? 没有接上
                   CPL   C
                   MOV   P2.2,C        ;?????????????? 没有接上
                   INC   54H
                   MOV   A,54H
                   JNZ   Q008C
                   INC   53H
                   SJMP  Q008C
;==========================================================================
Q00AE:             JNB   P3.2,$     ;等待P3.2低
                   CLR   P2.3       ;590计数器清零
                   CLR   P2.3       ;590计数器清零
                   JB    P3.2,$     ;等待P3.2高
                   CLR   A
                   MOV   10H,A
                   SETB  P2.2
                   LCALL Q0656
                   MOV   A,41H
                   ANL   A,#0FH
                   MOV   52H,A
                   MOV   A,41H
                   SWAP  A
                   ANL   A,#0FH
                   MOV   51H,A
                   MOV   A,42H
                   ANL   A,#0FH
                   MOV   50H,A
                   MOV   A,42H
                   SWAP  A
                   ANL   A,#0FH
                   MOV   4FH,A
                   MOV   A,43H
                   ANL   A,#0FH
                   MOV   4EH,A
                   MOV   A,43H
                   SWAP  A
                   ANL   A,#0FH
                   MOV   4DH,A
                   MOV   A,44H
                   ANL   A,#0FH
                   MOV   4CH,A
                   MOV   A,44H
                   SWAP  A
                   ANL   A,#0FH
                   MOV   4BH,A
                   CLR   A
                   MOV   49H,A
                   MOV   4AH,A
Q00F9:             MOV   A,#4BH
                   ADD   A,4AH
                   MOV   R0,A
                   MOV   A,@R0
                   CLR   C
                   SUBB  A,#0AH
                   JNC   Q010A
                   MOV   A,#30H
                   ADD   A,@R0
                   MOV   @R0,A
                   SJMP  Q010E
;==========================================================================
Q010A:             MOV   A,#37H
                   ADD   A,@R0
                   MOV   @R0,A
Q010E:             INC   4AH
                   MOV   A,4AH
                   JNZ   Q0116
                   INC   49H
Q0116:             XRL   A,#08H
                   ORL   A,49H
                   JNZ   Q00F9
                   MOV   25H,#43H
                   MOV   26H,#31H
                   MOV   27H,#3DH
                   CLR   A
                   MOV   49H,A
                   MOV   4AH,A
Q012A:             MOV   R7,4AH
                   MOV   A,#4BH
                   ADD   A,R7
                   MOV   R0,A
                   MOV   A,@R0
                   MOV   R6,A
                   MOV   A,#28H
                   ADD   A,R7
                   MOV   R0,A
                   MOV   @R0,06H
                   INC   4AH
                   MOV   A,4AH
                   JNZ   Q0140
                   INC   49H
Q0140:             XRL   A,#08H
                   ORL   A,49H
                   JNZ   Q012A
                   MOV   30H,#0DH
                   MOV   R7,#0CH
                   LCALL Q0006
                   MOV   A,45H
                   ANL   A,#0FH
                   MOV   52H,A
                   MOV   A,45H
                   SWAP  A
                   ANL   A,#0FH
                   MOV   51H,A
                   MOV   A,46H
                   ANL   A,#0FH
                   MOV   50H,A
                   MOV   A,46H
                   SWAP  A
                   ANL   A,#0FH
                   MOV   4FH,A
                   MOV   A,47H
                   ANL   A,#0FH
                   MOV   4EH,A
                   MOV   A,47H
                   SWAP  A
                   ANL   A,#0FH
                   MOV   4DH,A
                   MOV   A,48H
                   ANL   A,#0FH
                   MOV   4CH,A
                   MOV   A,48H
                   SWAP  A
                   ANL   A,#0FH
                   MOV   4BH,A
                   CLR   A
                   MOV   49H,A
                   MOV   4AH,A
Q0187:             MOV   A,#4BH
                   ADD   A,4AH
                   MOV   R0,A
                   MOV   A,@R0
                   CLR   C
                   SUBB  A,#0AH
                   JNC   Q0198
                   MOV   A,#30H
                   ADD   A,@R0
                   MOV   @R0,A
                   SJMP  Q019C
;==========================================================================
Q0198:             MOV   A,#37H
                   ADD   A,@R0
                   MOV   @R0,A
Q019C:             INC   4AH
                   MOV   A,4AH
                   JNZ   Q01A4
                   INC   49H
Q01A4:             XRL   A,#08H
                   ORL   A,49H
                   JNZ   Q0187
                   MOV   25H,#43H
                   MOV   26H,#32H
                   MOV   27H,#3DH
                   CLR   A
                   MOV   49H,A
                   MOV   4AH,A
Q01B8:             MOV   R7,4AH
                   MOV   A,#4BH
                   ADD   A,R7
                   MOV   R0,A
                   MOV   A,@R0
                   MOV   R6,A
                   MOV   A,#28H
                   ADD   A,R7
                   MOV   R0,A
                   MOV   @R0,06H
                   INC   4AH
                   MOV   A,4AH
                   JNZ   Q01CE
                   INC   49H
Q01CE:             XRL   A,#08H
                   ORL   A,49H
                   JNZ   Q01B8
                   MOV   30H,#0DH
                   MOV   R7,#0CH
                   LCALL Q0006
                   CLR   A
                   MOV   49H,A
                   MOV   4AH,A
Q01E1:             MOV   R7,4AH
                   MOV   A,#41H
                   ADD   A,R7
                   MOV   R0,A
                   MOV   A,@R0
                   MOV   R6,A
                   MOV   A,#0CH
                   ADD   A,R7
                   MOV   R0,A
                   MOV   @R0,06H
                   INC   4AH
                   MOV   A,4AH
                   JNZ   Q01F7
                   INC   49H
Q01F7:             XRL   A,#04H
                   ORL   A,49H
                   JNZ   Q01E1
                   CLR   A
                   MOV   49H,A
                   MOV   4AH,A
Q0202:             MOV   R7,4AH
                   MOV   A,#45H
                   ADD   A,R7
                   MOV   R0,A
                   MOV   A,@R0
                   MOV   R6,A
                   MOV   A,#08H
                   ADD   A,R7
                   MOV   R0,A
                   MOV   @R0,06H
                   INC   4AH
                   MOV   A,4AH
                   JNZ   Q0218
                   INC   49H
Q0218:             XRL   A,#04H
                   ORL   A,49H
                   JNZ   Q0202
                   LCALL Q0283
                   MOV   25H,#46H
                   MOV   26H,#3DH
                   MOV   27H,#20H
                   CLR   A
                   MOV   49H,A
                   MOV   4AH,A
Q022F:             MOV   A,#11H
                   ADD   A,4AH
                   MOV   R0,A
                   MOV   A,@R0
                   MOV   R7,A
                   CLR   C
                   SUBB  A,#00H
                   JC    Q024B
                   MOV   A,R7
                   SETB  C
                   SUBB  A,#09H
                   JNC   Q024B
                   MOV   A,@R0
                   ADD   A,#30H
                   MOV   R6,A
                   MOV   A,#28H
                   ADD   A,4AH
                   SJMP  Q0256
;==========================================================================
Q024B:             MOV   R7,4AH
                   MOV   A,#11H
                   ADD   A,R7
                   MOV   R0,A
                   MOV   A,@R0
                   MOV   R6,A
                   MOV   A,#28H
                   ADD   A,R7
Q0256:             MOV   R0,A
                   MOV   @R0,06H
                   INC   4AH
                   MOV   A,4AH
                   JNZ   Q0261
                   INC   49H
Q0261:             XRL   A,#0AH
                   ORL   A,49H
                   JNZ   Q022F
                   MOV   32H,#48H
                   MOV   33H,#7AH
                   MOV   34H,#0DH
                   MOV   R7,#10H
                   LCALL Q0006
                   MOV   R3,#00H
                   MOV   R2,#00H
                   MOV   R1,#28H
                   CLR   A
                   MOV   R7,A
                   LCALL Q0712
                   LJMP  Q0083
;==========================================================================
Q0283:             CLR   A
                   MOV   55H,A
                   MOV   56H,A
                   MOV   57H,A
                   MOV   58H,A
                   MOV   59H,A
                   MOV   R0,#5AH
                   MOV   R4,#00H
                   MOV   R5,A
                   MOV   R3,#0FFH
                   MOV   R2,#07H
                   MOV   R1,#0D7H
                   MOV   R6,A
                   MOV   R7,#04H
                   LCALL Q0575
                   MOV   R7,#08H
                   CLR   A
                   MOV   55H,A
Q02A4:             MOV   A,#11H
                   ADD   A,55H
                   MOV   R0,A
                   CLR   A
                   MOV   @R0,A
                   INC   55H
                   MOV   A,55H
                   CJNE  A,#14H,Q02A4
                   MOV   A,0FH
                   JNZ   Q02C3
                   MOV   A,0EH
                   JNZ   Q02C3
                   MOV   A,0DH
                   JNZ   Q02C3
                   MOV   A,0CH
                   JNZ   Q02C3
                   RET
;==========================================================================
Q02C3:             MOV   A,0FH
                   JNZ   Q0316
                   MOV   A,0EH
                   JNZ   Q0316
                   MOV   A,0DH
                   JNZ   Q0316
                   MOV   R7,#04H
                   MOV   5AH,#10H
                   MOV   5BH,#27H
                   MOV   5CH,A
                   MOV   57H,0CH
                   MOV   0CH,A
                   MOV   55H,A
Q02E0:             MOV   A,55H
                   CLR   C
                   SUBB  A,57H
                   JC    Q02EA
                   LJMP  Q0369
;==========================================================================
Q02EA:             CLR   A
                   MOV   59H,A
                   MOV   56H,A
Q02EF:             MOV   A,#5AH
                   ADD   A,56H
                   MOV   R0,A
                   MOV   A,@R0
                   ADD   A,59H
                   MOV   R6,A
                   MOV   A,#0CH
                   ADD   A,56H
                   MOV   R0,A
                   MOV   A,R6
                   ADD   A,@R0
                   MOV   @R0,A
                   JNB   CY,Q0308
                   MOV   59H,#01H
                   SJMP  Q030B
;==========================================================================
Q0308:             CLR   A
                   MOV   59H,A
Q030B:             INC   56H
                   MOV   A,56H
                   CJNE  A,#04H,Q02EF
                   INC   55H
                   SJMP  Q02E0
;==========================================================================
Q0316:             MOV   A,0FH
                   JNZ   Q0369
                   MOV   A,0EH
                   JNZ   Q0369
                   MOV   R7,#06H
                   MOV   55H,A
Q0322:             MOV   A,#0CH
                   ADD   A,55H
                   MOV   R0,A
                   MOV   A,@R0
                   MOV   R6,A
                   MOV   A,#5AH
                   ADD   A,55H
                   MOV   R0,A
                   MOV   @R0,06H
                   INC   55H
                   MOV   A,55H
                   CJNE  A,#04H,Q0322
                   CLR   A
                   MOV   55H,A
Q033A:             CLR   A
                   MOV   59H,A
                   MOV   56H,A
Q033F:             MOV   A,#5AH
                   ADD   A,56H
                   MOV   R0,A
                   MOV   A,@R0
                   ADD   A,59H
                   MOV   R6,A
                   MOV   A,#0CH
                   ADD   A,56H
                   MOV   R0,A
                   MOV   A,R6
                   ADD   A,@R0
                   MOV   @R0,A
                   JNB   CY,Q0358
                   MOV   59H,#01H
                   SJMP  Q035B
;==========================================================================
Q0358:             CLR   A
                   MOV   59H,A
Q035B:             INC   56H
                   MOV   A,56H
                   CJNE  A,#04H,Q033F
                   INC   55H
                   MOV   A,55H
                   CJNE  A,#63H,Q033A
Q0369:             CLR   A
                   MOV   55H,A
Q036C:             MOV   A,#0CH
                   ADD   A,55H
                   MOV   R0,A
                   MOV   A,@R0
                   MOV   R6,A
                   MOV   A,#5AH
                   ADD   A,55H
                   MOV   R0,A
                   MOV   @R0,06H
                   INC   55H
                   MOV   A,55H
                   CJNE  A,#04H,Q036C
                   CLR   A
                   MOV   59H,A
                   MOV   56H,A
Q0386:             MOV   A,#0CH
                   ADD   A,56H
                   MOV   R0,A
                   PUSH  00H
                   MOV   A,@R0
                   MOV   R6,A
                   MOV   A,#08H
                   ADD   A,56H
                   MOV   R0,A
                   MOV   A,@R0
                   ADD   A,59H
                   MOV   R5,A
                   CLR   C
                   MOV   A,R6
                   SUBB  A,R5
                   POP   00H
                   MOV   @R0,A
                   JNB   CY,Q03A6
                   MOV   59H,#01H
                   SJMP  Q03A9
;==========================================================================
Q03A6:             CLR   A
                   MOV   59H,A
Q03A9:             INC   56H
                   MOV   A,56H
                   CJNE  A,#04H,Q0386
                   MOV   A,59H
                   JZ    Q0402
                   INC   58H
                   CLR   A
                   MOV   55H,A
Q03B9:             MOV   A,#5AH
                   ADD   A,55H
                   MOV   R0,A
                   MOV   A,@R0
                   MOV   R6,A
                   MOV   A,#0CH
                   ADD   A,55H
                   MOV   R0,A
                   MOV   @R0,06H
                   INC   55H
                   MOV   A,55H
                   CJNE  A,#04H,Q03B9
                   CLR   A
                   MOV   55H,A
Q03D1:             CLR   A
                   MOV   59H,A
                   MOV   56H,A
Q03D6:             MOV   A,#5AH
                   ADD   A,56H
                   MOV   R0,A
                   MOV   A,@R0
                   ADD   A,59H
                   MOV   R6,A
                   MOV   A,#0CH
                   ADD   A,56H
                   MOV   R0,A
                   MOV   A,R6
                   ADD   A,@R0
                   MOV   @R0,A
                   JNB   CY,Q03EF
                   MOV   59H,#01H
                   SJMP  Q03F2
;==========================================================================
Q03EF:             CLR   A
                   MOV   59H,A
Q03F2:             INC   56H
                   MOV   A,56H
                   CJNE  A,#04H,Q03D6
                   INC   55H
                   MOV   A,55H
                   CJNE  A,#09H,Q03D1
                   SJMP  Q0408
;==========================================================================
Q0402:             MOV   A,#11H
                   ADD   A,58H
                   MOV   R0,A
                   INC   @R0
Q0408:             MOV   A,0CH
                   JNZ   Q0418
                   MOV   A,0DH
                   JNZ   Q0418
                   MOV   A,0EH
                   JNZ   Q0418
                   MOV   A,0FH
                   JZ    Q0422
Q0418:             MOV   A,58H
                   SETB  C
                   SUBB  A,#14H
                   JNC   Q0422
                   LJMP  Q0369
;==========================================================================
Q0422:             CLR   A
                   MOV   55H,A
                   MOV   56H,A
Q0427:             MOV   A,#11H
                   ADD   A,55H
                   MOV   R0,A
                   MOV   A,@R0
                   JNZ   Q0438
                   INC   56H
                   INC   55H
                   MOV   A,55H
                   CJNE  A,#14H,Q0427
Q0438:             CLR   C
                   MOV   A,R7
                   SUBB  A,56H
                   MOV   R7,A
                   CLR   A
                   MOV   55H,A
Q0440:             MOV   A,55H
                   CLR   C
                   SUBB  A,R7
                   JNC   Q045A
                   MOV   A,55H
                   ADD   A,56H
                   ADD   A,#11H
                   MOV   R0,A
                   MOV   A,@R0
                   MOV   R6,A
                   MOV   A,#11H
                   ADD   A,55H
                   MOV   R0,A
                   MOV   @R0,06H
                   INC   55H
                   SJMP  Q0440
;==========================================================================
Q045A:             MOV   A,#11H
                   ADD   A,R7
                   MOV   R0,A
                   MOV   @R0,#2EH
                   MOV   A,R7
                   INC   A
                   MOV   55H,A
Q0464:             MOV   A,55H
                   CLR   C
                   SUBB  A,#13H
                   JNC   Q047F
                   MOV   A,55H
                   ADD   A,56H
                   ADD   A,#10H
                   MOV   R0,A
                   MOV   A,@R0
                   MOV   R7,A
                   MOV   A,#11H
                   ADD   A,55H
                   MOV   R0,A
                   MOV   @R0,07H
                   INC   55H
                   SJMP  Q0464
;==========================================================================
Q047F:             CLR   A
                   MOV   55H,A
Q0482:             MOV   R7,56H
                   MOV   A,R7
                   RLC   A
                   SUBB  A,ACC
                   MOV   R6,A
                   CLR   C
                   MOV   A,55H
                   SUBB  A,R7
                   MOV   A,R6
                   XRL   A,#80H
                   MOV   R0,A
                   MOV   A,#80H
                   SUBB  A,R0
                   JNC   Q04A4
                   CLR   C
                   MOV   A,#13H
                   SUBB  A,55H
                   ADD   A,#11H
                   MOV   R0,A
                   CLR   A
                   MOV   @R0,A
                   INC   55H
                   SJMP  Q0482
;==========================================================================
Q04A4:             RET
;==========================================================================
;Q04A5:                 DB 0E7H, 09H,0F6H, 08H,0DFH,0FAH, 80H, 46H        ;.......F
;Q04AD:                 DB 0E7H, 09H,0F2H, 08H,0DFH,0FAH, 80H, 3EH        ;.......>
;Q04B5:                 DB  88H, 82H, 8CH, 83H,0E7H, 09H,0F0H,0A3H        ;........
;Q04BD:                 DB 0DFH,0FAH, 80H, 32H,0E3H, 09H,0F6H, 08H        ;...2....
;Q04C5:                 DB 0DFH,0FAH, 80H, 78H,0E3H, 09H,0F2H, 08H        ;...x....
;Q04CD:                 DB 0DFH,0FAH, 80H, 70H, 88H, 82H, 8CH, 83H        ;...p....
;Q04D5:                 DB 0E3H, 09H,0F0H,0A3H,0DFH,0FAH, 80H, 64H        ;.......d
;Q04DD:                 DB  89H, 82H, 8AH, 83H,0E0H,0A3H,0F6H, 08H        ;........
;Q04E5:                 DB 0DFH,0FAH, 80H, 58H, 89H, 82H, 8AH, 83H        ;...X....
;Q04ED:                 DB 0E0H,0A3H,0F2H, 08H,0DFH,0FAH, 80H, 4CH        ;.......L
;Q04F5:                 DB  80H,0D2H, 80H,0FAH, 80H,0C6H, 80H,0D4H        ;........
;Q04FD:                 DB  80H, 69H, 80H,0F2H, 80H, 33H, 80H, 10H        ;.i...3..
;Q0505:                 DB  80H,0A6H, 80H,0EAH, 80H, 9AH, 80H,0A8H        ;........
;Q050D:                 DB  80H,0DAH, 80H,0E2H, 80H,0CAH, 80H, 33H        ;.......3
;Q0515:                 DB  89H, 82H, 8AH, 83H,0ECH,0FAH,0E4H, 93H        ;........
;Q051D:                 DB 0A3H,0C8H,0C5H, 82H,0C8H,0CCH,0C5H, 83H        ;........
;Q0525:                 DB 0CCH,0F0H,0A3H,0C8H,0C5H, 82H,0C8H,0CCH        ;........
;Q052D:                 DB 0C5H, 83H,0CCH,0DFH,0E9H,0DEH,0E7H, 80H        ;........
;Q0535:                 DB  0DH, 89H, 82H, 8AH, 83H,0E4H, 93H,0A3H        ;........
;Q053D:                 DB 0F6H, 08H,0DFH,0F9H        ;....
Q04A5:        MOV   A,@R1
              INC   R1
              MOV   @R0,A
              INC   R0
              DJNZ  R7,Q04A5
              SJMP  Q04F3
Q04AD:        MOV   A,@R1
              INC   R1
              MOVX  @R0,A
              INC   R0
              DJNZ  R7,Q04AD
              SJMP  Q04F3
Q04B5:        MOV   DPL,R0
              MOV   DPH,R4
Q04B9:        MOV   A,@R1
              INC   R1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Q04B9
              SJMP  Q04F3
Q04C1:        MOVX  A,@R1
              INC   R1
              MOV   @R0,A
              INC   R0
              DJNZ  R7,Q04C1
              SJMP  Q0541
Q04C9:        MOVX  A,@R1
              INC   R1
              MOVX  @R0,A
              INC   R0
              DJNZ  R7,Q04C9
              SJMP  Q0541
Q04D1:        MOV   DPL,R0
              MOV   DPH,R4
Q04D5:        MOVX  A,@R1
              INC   R1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Q04D5
              SJMP  Q0541
Q04DD:        MOV   DPL,R1
              MOV   DPH,R2
Q04E1:        MOVX  A,@DPTR
              INC   DPTR
              MOV   @R0,A
              INC   R0
              DJNZ  R7,Q04E1
              SJMP  Q0541
Q04E9:        MOV   DPL,R1
              MOV   DPH,R2
Q04ED:        MOVX  A,@DPTR
              INC   DPTR
              MOVX  @R0,A
              INC   R0
              DJNZ  R7,Q04ED
Q04F3:        SJMP  Q0541
              SJMP  Q04C9
              SJMP  Q04F3
              SJMP  Q04C1
              SJMP  Q04D1
              SJMP  Q0568
              SJMP  Q04F3
              SJMP  Q0536
              SJMP  Q0515
              SJMP  Q04AD
              SJMP  Q04F3
              SJMP  Q04A5
              SJMP  Q04B5
              SJMP  Q04E9
              SJMP  Q04F3
              SJMP  Q04DD
              SJMP  Q0548
Q0515:        MOV   DPL,R1
              MOV   DPH,R2
              MOV   A,R4
              MOV   R2,A
Q051B: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4
              XCH   A,DPH
              XCH   A,R4
              MOVX  @DPTR,A
              INC   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4
              XCH   A,DPH
              XCH   A,R4
              DJNZ  R7,Q051B
              DJNZ  R6,Q051B
              SJMP  Q0543
Q0536:        MOV   DPL,R1
              MOV   DPH,R2
Q053A: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0,A
              INC   R0
              DJNZ  R7,Q053A

;==========================================================================
Q0541:             MOV   A,R4
                   MOV   R2,A
                   MOV   R1,B
                   MOV   A,R5
                   MOV   R3,A
                   RET
;==========================================================================
;Q0548:                 DB  89H, 82H, 8AH, 83H,0ECH,0FAH,0E0H,0A3H        ;........
;Q0550:                 DB 0C8H,0C5H, 82H,0C8H,0CCH,0C5H, 83H,0CCH        ;........
;Q0558:                 DB 0F0H,0A3H,0C8H,0C5H, 82H,0C8H,0CCH,0C5H        ;........
;Q0560:                 DB  83H,0CCH,0DFH,0EAH,0DEH,0E8H, 80H,0DBH        ;........
;Q0568:                 DB  89H, 82H, 8AH, 83H,0E4H, 93H,0A3H,0F2H        ;........
;Q0570:                 DB  08H,0DFH,0F9H, 80H,0CCH        ;.....
Q0548:        MOV   DPL,R1
              MOV   DPH,R2
              MOV   A,R4
              MOV   R2,A
Q054E:        MOVX  A,@DPTR
              INC   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4
              XCH   A,DPH
              XCH   A,R4
              MOVX  @DPTR,A
              INC   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4
              XCH   A,DPH
              XCH   A,R4
              DJNZ  R7,Q054E
              DJNZ  R6,Q054E
              SJMP  Q0543
Q0568:        MOV   DPL,R1
              MOV   DPH,R2
Q056C: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X  @R0,A
              INC   R0
              DJNZ  R7,Q056C
              SJMP  Q0541

;==========================================================================
Q0575:             MOV   B,R0
                   MOV   A,R7
                   JZ    Q057B
                   INC   R6
Q057B:             ORL   A,R6
                   JZ    Q0541
                   MOV   B,R0
                   MOV   A,R5
                   ADD   A,#02H
                   CJNE  A,#04H,Q0586
Q0586:             JNC   Q0541
                   MOV   DPL,A
                   MOV   A,R3
                   ADD   A,#02H
                   CJNE  A,#04H,Q0590
Q0590:             JNC   Q0541
                   RL    A
                   RL    A
                   ORL   A,DPL
                   RL    A
                   MOV   DPTR,#04F5H
                   JMP   @A+DPTR
;==========================================================================
Q059B:             CJNE  R3,#01H,Q05A4
                   MOV   DPL,R1
                   MOV   DPH,R2
                   MOVX  A,@DPTR
                   RET
;==========================================================================
Q05A4:             JNC   Q05A8
                   MOV   A,@R1
                   RET
;==========================================================================
Q05A8:             CJNE  R3,#0FEH,Q05AD
                   MOVX  A,@R1
                   RET
;==========================================================================
Q05AD:             MOV   DPL,R1
                   MOV   DPH,R2
                   CLR   A
                   MOVC  A,@A+DPTR
                   RET
;==========================================================================
Q05B4:             MOV   A,R3
                   SUBB  A,R7
                   MOV   B,A
                   MOV   A,R2
                   SUBB  A,R6
                   ORL   B,A
                   MOV   A,R1
                   SUBB  A,R5
                   ORL   B,A
                   MOV   A,R4
                   XRL   A,#80H
                   XCH   A,R0
                   XRL   A,#80H
                   SUBB  A,R0
                   ORL   A,B
                   RET
;==========================================================================
;主程序
Q05CA:             MOV   R0,#7FH
                   CLR   A
Q05CD:             MOV   @R0,A
                   DJNZ  R0,Q05CD
                   MOV   SP,#5DH             ;设置系统堆栈
                   LJMP  Q0611
;==========================================================================
Q05D6:             LJMP  Q0026
;==========================================================================
Q05D9: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0,A
Q05DD: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JC    Q05E5
                   MOV   @R0,A
                   SJMP  Q05E6
;==========================================================================
Q05E5:             MOVX  @R0,A
Q05E6:             INC   R0
                   DJNZ  R7,Q05DD
                   SJMP  Q0614
;==========================================================================
Q05EB: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0,A
                   ANL   A,#07H
                   ADD   A,#0CH
                   XCH   A,R0
                   CLR   C
                   RLC   A
                   SWAP  A
                   ANL   A,#0FH
                   ORL   A,#20H
                   XCH   A,R0
                   MOVC  A,@A+PC
                   JC    Q0603
                   CPL   A
                   ANL   A,@R0
                   SJMP  Q0604
;==========================================================================
Q0603:             ORL   A,@R0
Q0604:             MOV   @R0,A
                   DJNZ  R7,Q05EB
                   SJMP  Q0614
;==========================================================================
Q0609:                 DB  01H, 02H, 04H, 08H, 10H, 20H, 40H, 80H        ;......@.    位码表
;==========================================================================
Q0611:             MOV   DPTR,#06C0H             ;Table
Q0614:             CLR   A
                   MOV   R6,#01H
                   MOVC  A,@A+DPTR
                   JZ    Q05D6
                   INC   DPTR
                   MOV   R7,A
                   ANL   A,#3FH
                   JNB   ACC.5,Q062A
                   ANL   A,#1FH
                   MOV   R6,A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JZ    Q062A
                   INC   R6
Q062A:             XCH   A,R7
                   ANL   A,#0C0H
                   ADD   A,ACC
                   JZ    Q05D9
                   JC    Q05EB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2,A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0,A
Q063B: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2
                   XCH   A,DPH
                   XCH   A,R2
                   MOVX  @DPTR,A
                   INC   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2
                   XCH   A,DPH
                   XCH   A,R2
                   DJNZ  R7,Q063B
                   DJNZ  R6,Q063B
                   SJMP  Q0614
;==========================================================================
Q0656:             CLR   A
                   MOV   R7,A
                   MOV   55H,A
                   SETB  P2.0        ;计数器使能
                   MOV   P1,#0FFH    ;590使能
Q065F:             MOV   P0,#0FFH    ;1602LCD驱动端口
                   CLR   P2.1        ;储存器使能
                   MOV   A,#39H
                   ADD   A,R7
                   MOV   R0,A
                   MOV   A,@R0
                   MOV   P1,A    ;590使能
                   MOV   P1,A    ;590使能
                   SETB  P2.1        ;储存器使能
                   MOV   A,#41H
                   ADD   A,R7
                   MOV   R0,A
                   MOV   @R0,P0    ;590读取端口
                   MOV   A,#41H
                   ADD   A,R7
                   MOV   R0,A
                   MOV   @R0,P0    ;590读取端口
                   CLR   P2.1        ;储存器使能
                   INC   R7
                   CJNE  R7,#04H,Q065F
                   CLR   A
                   MOV   45H,A
Q0684:             MOV   A,R7
                   CLR   C
                   SUBB  A,#08H
                   JNC   Q06AB
                   MOV   P0,#0FFH    ;1602LCD驱动端口
                   CLR   P2.1        ;储存器使能
                   MOV   A,#39H
                   ADD   A,R7
                   MOV   R0,A
                   MOV   A,@R0
                   MOV   P1,A    ;590使能
                   MOV   P1,A    ;590使能
                   SETB  P2.1        ;储存器使能
                   MOV   A,#41H
                   ADD   A,R7
                   MOV   R0,A
                   MOV   @R0,P0    ;590读取端口
                   MOV   A,#41H
                   ADD   A,R7
                   MOV   R0,A
                   MOV   @R0,P0    ;590读取端口
                   CLR   P2.1        ;储存器使能
                   INC   R7
                   SJMP  Q0684
;==========================================================================
Q06AB:             CLR   A
                   MOV   49H,A
                   SETB  P2.0       ;计数器使能
                   SETB  P2.0       ;计数器使能
                   SETB  P2.0       ;计数器使能
                   MOV   P1,#0FFH    ;590使能
                   CLR   P2.0       ;计数器使能
                   CLR   P2.0       ;计数器使能
                   CLR   P2.0       ;计数器使能
                   SETB  P2.0       ;计数器使能
                   RET
;==========================================================================
;数据表格
Q06C0:                 DB  14H, 25H, 46H, 72H, 65H, 71H, 75H, 65H        ;.%Freque
Q06C8:                 DB  6EH, 63H, 79H, 00H, 00H, 00H, 00H, 00H        ;ncy.....
Q06D0: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10H        ;........
Q06D8:                 DB  00H, 04H, 41H, 00H, 00H, 00H, 00H, 04H        ;..A.....
Q06E0:                 DB  45H, 00H, 00H, 00H, 00H, 08H, 39H,0FEH        ;E.....9.
Q06E8:                 DB 0FDH,0FBH,0F7H,0EFH,0DFH,0BFH, 7FH, 04H        ;.......
Q06F0:                 DB  0CH, 00H, 00H, 00H, 00H, 04H, 08H, 00H        ;........
Q06F8:                 DB  00H, 00H, 00H, 14H, 11H, 00H, 00H, 00H        ;........
Q0700: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
Q0708: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
Q0710:                 DB  00H, 00H        ;..
;==========================================================================
Q0712:             MOV   55H,R7
                   CLR   A
                   MOV   56H,A
                   CLR   P2.7      ;LCD_EN
                   MOV   R7,#0CH
                   LCALL Q07F8
                   MOV   A,55H
                   JNZ   Q0726
                   MOV   R7,#80H
                   SJMP  Q0728
;==========================================================================
Q0726:             MOV   R7,#0C0H
Q0728:             LCALL Q07F8
                   CLR   A
                   MOV   56H,A
Q072E:             LCALL Q059B
                   MOV   R7,A
                   JZ    Q0745
                   SETB  C
                   SUBB  A,#15H
                   JC    Q0745
                   LCALL Q0800
                   MOV   A,#01H
                   ADD   A,R1
                   MOV   R1,A
                   CLR   A
                   ADDC  A,R2
                   MOV   R2,A
                   SJMP  Q074A
;==========================================================================
Q0745:             CLR   A
                   MOV   R7,A
                   LCALL Q0800
Q074A:             MOV   R7,#32H
                   MOV   R6,#00H
                   LCALL Q0773
                   INC   56H
                   MOV   A,56H
                   CLR   C
                   SUBB  A,#10H
                   JC    Q072E
                   MOV   R7,#02H
                   LCALL Q07F8
                   SETB  P2.7      ;LCD_EN
                   RET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Q0762:             CLR   P2.6      ;LCD_RW  选择写入
                   MOV   P0,R7     ;1602LCD驱动端口
                   MOV   R7,#05H
                   MOV   R6,#00H
                   LCALL Q0773
                   SETB  P2.7      ;LCD_EN 写入时序
                   MOV   R7,#05H
                   MOV   R6,#00H
Q0773:             SETB  C
                   MOV   A,R7
                   SUBB  A,#00H
                   MOV   A,R6
                   SUBB  A,#00H
                   JC    Q0790      ;LCD程序返回
                   MOV   R5,#6EH
                   MOV   R4,#00H
Q0780:             MOV   A,R5
                   DEC   R5
                   JNZ   Q0785
                   DEC   R4
Q0785:             MOV   A,R5
                   ORL   A,R4
                   JNZ   Q0780
                   MOV   A,R7
                   DEC   R7
                   JNZ   Q0773
                   DEC   R6
                   SJMP  Q0773
;==========================================================================
Q0790:             RET                     ;LCD程序返回
;==========================================================================
Q0791:             MOV   SCON,#50H         ;传口工作方式1,允许中断接受
                   MOV   TCON,#40H         ;控制寄存器
                   MOV   TMOD,#20H         ;T1工作方式2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MOV   TL1,#0F3H         ;波特率4800 @24MHz 4800bps@24.000MHz
                   MOV   TH1,#0F3H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1
                   CLR   A                                   ; 清除累加器A
                   MOV   IP,A              ;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清零
                   MOV   IE,A              ;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清零
                   MOV   PCON,A            ;PCON是电源和波特率选择项 波特率不倍速
                   SETB  REN              ;允许串行接收控制位
                   SETB  ES               ;打开串口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1
                   SETB  IT0              ;边沿触发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SETB  EX0              ;外部中断0开
                   SETB  EA               ;打开总中断
                   SETB  EA               ;打开总中断
                   RET
;==========================================================================
;初始化LCD屏
Q07B8:             CLR   P2.7      ;LCD_EN
                   MOV   R7,#38H   ;开显示
                   LCALL Q07F8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数据
                   MOV   R7,#0FH
                   LCALL Q07F8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数据
                   MOV   R7,#06H   ;写一个指针加1
                   LCALL Q07F8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数据
                   MOV   R7,#01H   ;清屏
                   LCALL Q07F8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数据
                   SETB  P2.7      ;LCD_EN
                   MOV   R7,#05H
                   MOV   R6,#00H
                   LJMP  Q0773
;==========================================================================
Q07D7: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
Q07DF:                 DB  00H, 00H, 00H, 00H   ;, 30H, 98H, 02H,0C2H        ;....0...
;Q07E7:                 DB  98H, 30H, 99H, 02H,0C2H, 99H, 32H        ;.0....2
;串行中断子程序
Q07E3:             JNB   RI,Q07E8
                   CLR   RI
Q07E8:             JNB   TI,Q07ED
                   CLR   TI
Q07ED:             RETI
;==========================================================================
Q07EE:             CLR   TI
                   MOV   SBUF,R7           ;将数据传送给计算机
                   JNB   TI,$
                   CLR   TI
                   RET
;==========================================================================
Q07F8:             CLR   P2.5     ;LCD_RS   写入命令
                   LCALL Q0762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CLR   P2.7     ;LCD_EN   使能清零
                   RET
;==========================================================================
Q0800:             SETB  P2.5     ;LCD_RS   写入数据
                   LCALL Q0762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CLR   P2.7     ;LCD_EN   使能清零
                   RET
;==========================================================================

网友C(2025-02-05):
有没有C需要代码,汇编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