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输入和输出电流一样吗?

楼主(2020-03-14):
我如果用ACS712(电流传感器)测量电源适配器输入端电流大小,无负载的情况下是不是0,在有负载的时候输出的电流和电源适配器直接接到火线和零线端的电流值一样吗?

网友A:
电源输入端始终有电流,只是大小有区别而已。
输入端属于高电压,输出一般是低压。所以输入电流一般是小于输出电流的
在有负载的时候输出的电流和电源适配器电流值一样吗?除非恰好碰到这种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会一样的

网友B:
无负载的情况下是不是0
---不是0,有个不大的基本工作电流;

在有负载的时候输出的电流和电源适配器直接接到火线和零线端的电流值一样吗
---不一样,一般是成正比;输入功率=电路损耗+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