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串口不能发送

楼主(2020-03-14):
这几天用单片机做了一个东西,用到了adc,uart串口,模拟i2c(oled用)。adc用了两个通道,uart用的串口1,就是下载程序用的P3.0和P3.1。模拟i2c中的scl用p3.6,sda用p3.7。我原来做了很多串口的东西,感觉串口已经不难了。我就先把 adc 和 i2c的oled12864 做好了,adc能正常转换,oled也能显示汉字。我最后加上了串口,结果发现反而是我觉得简单的串口出了问题
串口是这样的,单片机串口发送一字节,电脑上的串口助手能收到,但是单片机发送完马上自动复位,就是崩溃了。
我认为可能是这个单片机的串口出了问题,就重新往里烧写了一个最简单的串口通信程序,结果简单的程序可以发送,就是说还是这个程序出了问题。
我又觉得是adc或i2c干扰了串口,于是把adc和i2c都关掉了,又换了引脚位置,结果还是不行。

我为了测试,在程序的开头发送一字节串口,因为出了问题,所以单片机在一直复位,导致oled不显示,但是串口初始化不会崩溃,往sbuf里写数就会出问题。而在发送之前的oled初始化能正常运行。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这又是一个我认为最简单的串口发送,所以我也找不到原因。

单片机用的stc15w4k32s4,有多串口,我只用了p3.0和p3.1。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点出了问题。
放上一部分代码,oled没问题。

void main()
{
uchar i,x,y;
ch=0x00;
IOMode00();
OLED_Init(0x20,0x00);            //oled12864初始化,可以正常运行
InitADC(0x00,0x0C);               //adc初始化,可以运行
serialinit(1,11059200,9600);    //串口初始化

SBUF=0x20;                          //=========串口发送,有问题==========
while(!TI);
    TI=0;

OLED16dot(0,2,0,xytab);
OLED16dot(0,4,1,xytab);
for(i=0;i<5;i++)
{
OLED16dot(16+i*16,0,i,titletab);
}
for(i=0;i<5;i++)
{
OLED16dot(16+i*16,6,i,keytab);
}
//OLED816dot(16,2,4,numbertab);
//OLED816dot(16,4,5,numbertab);
while(1){
Delay30ms();
x=GetADC(2);
y=GetADC(3);

dispnum(x,2);
dispnum(y,4);
if (P14){
        OLED16dot(48,6,2,keytab);
        ch&=0x0F;}
        else {
        OLED16dot(48,6,5,keytab);
        ch|=0x10;}

selectxy(x,y);

}
}

关于oled的放上来其实都没有什么用。
放一下串口和adc

void serialinit(int port,ULONG32 FOSC,UINT16 BAUD)        //参数:串口号,晶振频率(频率乘1000000=10^6),波特率
                                                                                                    //(最高波特率65535,串口助手65535之内最高可选57600)
{
        switch(port)
        {
        case 2:
                P_SW1 &= 0x7F;                                //将P_SW1前两位设置成01  (P3.6/RxD_2, P3.7/TxD_2)
                break;
        case 3:
                P_SW1 &= 0xBF;                                //将P_SW1前两位设置成10  (P1.6/RxD_3, P1.7/TxD_3)
                break;
        case 1:
        default:
                P_SW1 &= 0x3F;                                //将P_SW1前两位设置成00         (P3.0/RxD, P3.1/TxD)
                break;
        }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5;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

void sendbyte(UCHAR8 PrintByte)
{
        //_push_(ACC);
    //ACC = PrintByte;                  //获取校验位P (PSW.0)
        while(!TI);
    TI=0;
    SBUF = PrintByte;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_pop_(ACC);
}

串口初始化前面的switch都是判断串口号的,只用到了串口1,不用看
adc程序:
//============初始化ADC============

void InitADC(uchar Speed,uchar kaiguan)          //速度从低到高:  0x00                0x20                0x40                0x60
                                                                                          //                        540个时钟        360个时钟         180个时钟         90个时钟
{
    P1ASF = kaiguan;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CLK_DIV |= 0x20;
        ADC_CONTR=0x80|Speed;                        //简化上面一行
    Delay1ms();                       //ADC上电并延时
}

uchar GetADC(uchar ch)
{
        //uint adcres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P1ASF = 0xff;
        ADC_RES=0;
        ADC_CONTR=0x88|ch;                                //简化上面一行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10));//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ADC_CONTR=0x80;
        //P1ASF = 0x00;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adc只用了8位。

谁能帮我看看啊

网友A:
楼主说“串口初始化前面的switch都是判断串口号的,只用到了串口1,不用看”,可是switch里分支写法有误。只有port不是2或3,由于case 1:后面没有返回语句break;,port=1或其它数都会执行到default:P_SW1 &= 0x3F;break;。这虽然不至于使P_SW1误置,但写法不规范。更严重的错误在串口发送程序:

void sendbyte(UCHAR8 PrintByte)
{
        //_push_(ACC);
        //ACC = PrintByte;//获取校验位P (PSW.0)
        while(!TI);
        TI=0;
        SBUF = PrintByte;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_pop_(ACC);
}

因为while(!TI);始终为真,程序就死在这。正确写法:
void sendbyte(UCHAR8 PrintByte)
{
    SBUF = PrintByte;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串口初始化前面的switch都是判断串口号的,只用到了串口1,不用看”,可是switch里分支写法有误。 ...

你好。
但是我在main的下面写了
SBUF=0x20;                          //=========串口发送,有问题==========
while(!TI);
    TI=0;
这个地方也会出问题

楼主:
现在还是不行,我这个问题本来以为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不行,我这个问题本来以为很简单

其实串口通讯确实是挺简单的,楼主莫不是开了其他中断程序干扰了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