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16×16点阵汉字显示屏设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3-14):
系统要求是是用74HC138和74HC595以及三极管驱动电路,是不是不用三极管驱动就可以了?汉字功能室左右切换,上下切换。希望大佬们可以指点一二啊!!!

网友A:
你好!
首先你要先弄明白工作原理;
然后设计出硬件,进行编程。

网友B:
仿真可以不用三极管,实物最好用三极管,关于切换:先把字模找好建立数组,数据用不同的算法送给IO口就可实现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屏幕?是液晶还是led点阵?
因为单片机的输出能力不足,三极管驱动电路可以放大,所以需要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屏幕?是液晶还是led点阵?
因为单片机的输出能力不足,三极管驱动电路可以放大,所以需要三 ...

是LED点阵,我设计了电路图,但是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首先你要先弄明白工作原理;
然后设计出硬件,进行编程。

你好,工作原理大致知道一点,我现在仿出来一个电路图,但是关于功能的实现,应该是要加按键的,不知道加到哪,可以帮我看下电路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可以不用三极管,实物最好用三极管,关于切换:先把字模找好建立数组,数据用不同的算法送给IO口就可实现

那我切换的话应该需要按键吧,不知道用哪个口控制啊,,这个原理只是粗略的懂了,,,

楼主:
这是我仿的电路图,太久没有用过proteus了,希望可以就电路的总体设计方案,请大佬们指导一下,LED点阵应该是共阳接法的,

网友D:
你说的两个芯片是串入并出的Ic.要用三极管,因为这两个芯片的电流不大。左右切换,上下切换是取模的问题,取模成不同的数组,切换汉字就是显示另一组数组。

网友A:
你这开了多少个帖子,在另一个帖子里看看吧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822222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贴,之前搞过16X16点阵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