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收音头改装,加电源变压器

楼主(2020-03-14):
房里的音箱修好了,就打算增加一些音源。有台健伍收音头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虽然连上捡回来的跳舞机音箱就响,电源接音箱)

就打算加个变压器,就可以接创新音箱了。想是这么想,但是经过整晚的改装调试,最终是不成功了,收音头输出的音频极其微弱,看来要加个前置,也没什么好天线,接收灵敏度很低(网上说这是日本机来到中国的通病……)也是有点徒劳了。

虽然准备好了线材,但是还是折腾了一个晚上。先是焊接变压器,烙铁功率小不能焊接接线柱。后改装直插硬是把变压器线与电源接线柱连上了
变压器使用易缩管作垫拧紧底板上。顺便把地线压上去。
电源线找来的,刮开铜丝,竟然是银色的铝线,铝线就铝线吧,反正够粗,但不能上锡,就把线绞上了事,变压器的线是铜线就上一点锡,算是加固了。套上易缩管。
试机,OK。
接着改触碰开关,原来机内有接头,使用电脑的开机开关就行,现在想方便一些(收音头上有很多轻触开关,有很多功能并不使用),改用左下角的一个timer开关

问题就来了,看着它和清除开机键毫不相干,但一旦接上就是一连串的按键失效。
那是要断开它原来的接线,好吧。后来注意到有三线是连着这开关的(开始还以为是双面线路板)。开始不知道没看清楚就只有拆开面板看。面板原来要先拆底下两颗螺丝然后整个取下来。我却相反卸了面板后的螺丝,这里说一说,虽然健伍用的是十字螺丝,但是是那种很平的十字,用十字刀总是不顺,原来用小一字刀就可以顺利取下所有螺丝。
最后完工。
连接创新音箱却失败了……
总结,日本机来到中国,灵敏度是会降低的(频率不同,电源频率,广播频率)
线路板要看仔细。做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
收音头接收的电台信号很弱,尽量不要干扰。
收音头输出的音频电平很低,不能直接连有源音箱。

所以大家请推荐收音头前置和FM天线吧!

楼主:
今天晚上测试健伍收音头。本来想查找资料给大家。几乎找不到可信或者有用的资料,只知道这是健伍959经典款组合音响 里的T80收音头。
经测试灵敏度没有变差。可以收15个清晰的台(广州佛山地区)
FM15个频道,87.5,88,89.3,92.4,93.6,94.6,96.2,97.4,98.5,99.3,101.7,102.7,103.6,105.2,106.1,清晰的15个频道
开始使用5米同轴电缆连上去;后来用双母头连上十八米的电缆,效果还算不错。
拆开继续完善机器。发现变压器用了两小时是会发热的,就改变固定方法,不用易缩管垫底;把外接电源控制找收纳好。好,今晚只能调试到这了。十点收工。听了不少好节目。正!

还是没有合适的方法连接有源音箱。
蓝牙发射版找不回来,本来想蓝牙转发声音。
有什么好办法呢(收音头的输出阻抗匹配有源音箱)

最后接上AM 天线(am收音正常)补个图

楼主:
电源换上去后,遇到的问题是声音输出与有源音箱的输入不匹配,要另配前置板。贵的没有必要,选择简单的双运放,寄到的是ne5532 真的是5532呀……虽然6元一块。在1688和淘宝上找了找,订了AD827陶瓷片连运费只要15.9元^_^(这个价格你去哪里找呀,当然是山寨的)
换上测试满意。继续打游戏。

总结Ne5532和AD827 差了一个数量级的。
AD827加上金板更好!

什么,金格王牌!对呀,之前想拆VCD机里的运放,没成功咯哈,就顺便发个VCD拆机,当年的做工还真好!可以放mp3.
现在放CD也是可以的。
当时就想研究一下那些芯片……不对,我的目的是把收音头运行起来。
最后那个金板是英国货,要考虑一下如何买回来。摇摇是用在移动接收卫星收音机上的,后话。

附一些资料。

知乎,阻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7000787

Xr1075
https://wk.baidu.com/view/9a1b00e7aeaad1f346933fd4?pcf=2

MN662790rsc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_pdf/M/N/6/6/MN662790RSC.shtml
Jrc4558d
http://www.51hei.com/chip/4373.html

甲类电源
https://wk.baidu.com/view/a43c2088763231126fdb1177?pcf=2

几种前置运放的比较
https://wk.baidu.com/view/ef51bab769dc5022aaea00b7?pc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