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压力传感器AD转换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0-03-15):
现在手上正在制作一款满量程500g的电子秤,发现在实际称量的时候,重量较轻的物品放在上面没有反应,比如10g以下的,放在上面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好!
采用的什么AD芯片?位数是多少?

网友B:
模数转换器具有规格,你要将数字输出与模拟输入范围对齐。 例如,你希望称量0到500克,ADC输出为0到5V,那么你需要选择一个小于0和5V的范围以覆盖满量程 (1V 到4V)。此外,如果设计了输入信号调节电路,则应检查增益和灵敏度是否足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采用的什么AD芯片?位数是多少?

采用的是ADS1110芯片,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数转换器具有规格,你要将数字输出与模拟输入范围对齐。 例如,你希望称量0到500克,ADC输出为0到5V,那 ...

有输入信号调节电路,就是压力传感器自带的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数转换器具有规格,你要将数字输出与模拟输入范围对齐。 例如,你希望称量0到500克,ADC输出为0到5V,那 ...

你希望称量0到500克,ADC输出为0到5V,那么你需要选择一个小于0和5V的范围以覆盖满量程 (1V 到4V),
这个范围该怎么选呢?是不是说就是调一下量程,本来量程对应的是0-5V,那么现在把量程调整为1-4V呢?

网友C:
你传感器输出范围0-5V, 你先用万用表测试下,10g的时候输出电压,250g、500g对应的输出电压。如果10g就是0V的话,你的传感器在0处的精度不够。

网友D:
精度问题,你需要计算一下传感器跟转换器的具体线程公示,一般传感器的参数上会有,另外转换芯片精度高了称重越精确,但是要算好需要补偿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传感器输出范围0-5V, 你先用万用表测试下,10g的时候输出电压,250g、500g对应的输出电压。如果10g就是0 ...

请教一下,如果说这个传感器在0处的精度不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说这个传感器在0处的精度不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用1-4v的范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数转换器具有规格,你要将数字输出与模拟输入范围对齐。 例如,你希望称量0到500克,ADC输出为0到5V,那 ...

那如果调整到1V到4V之后,对应AD转换之后的物理量也会有变化的,那样的话,整个量程不是就缩短了吗?

楼主(2020-04-23):
引用 网友C:
你传感器输出范围0-5V, 你先用万用表测试下,10g的时候输出电压,250g、500g对应的输出电压。如果10g就是0 ...

这个在0处的精度是在什么地方反应的呢?在哪里可以看到呢?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4v的范围试试?

您的意思是直接将输出量程进行调节吗?具体怎么调节呢?我这个只是重量较轻的东西放上去没有反应,是不是在没有放东西的时候,把输出电压调整为1V呢?

网友F:
你传感器的分辨率是多少呢?? 如果你传感器的分辨率是20g,10g就有可能没有输出的,就像你用厘米尺的刻度只有1厘米,没法测出1毫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数转换器具有规格,你要将数字输出与模拟输入范围对齐。 例如,你希望称量0到500克,ADC输出为0到5V,那 ...

您好,我这个传感器输出是0-2V的,这个量程还怎么调节呢?只能往毫伏来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传感器的分辨率是多少呢?? 如果你传感器的分辨率是20g,10g就有可能没有输出的,就像你用厘米尺的刻度 ...

请问传感器的分辨率在什么地方能够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