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电路图吧,应该有很多错误我没有弄清楚原理所以仿画的,希望大神们可以...

楼主(2020-03-15):
还是实现汉字显示上下左右切换,应该是要加按键的,但是我不太清楚加在哪,线路的连接,不太会。。希望各位可以多多指点? ? ? ?

网友A:
是要得到文字以90度旋转显示到16*16LED点阵上的效果吗?为什么考虑用硬件来切换呢,蜘蛛网似的连线也容易错。可以用软件来实现,加几个按键由单片机判断要切换的显示方向,重组字模再输出得到想要的显示效果,或者把四个方向的字模都取出来备用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得到文字以90度旋转显示到16*16LED点阵上的效果吗?为什么考虑用硬件来切换呢,蜘蛛网似的连线也容易错 ...

这个电路图是我根据要求连的,要求是使用74hc138译码器,和74hc595寄存器和三极管驱动,我了解了大概是仿真可以先不用三极管驱动,做实物的时候用,但是具体按键的添加我不是很清楚,我是直接可以用其他口来写程序控制调用吧?

网友B:
你好!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所用到的器件有:
   1、74HC138 两块
   2、74HC595 两块
   3、点阵 8*8*4 组成 1616点阵

实现从右到左滚动播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所用到的器件有:
   1、74HC138 两块

哇,感谢,请问你的LED点阵是怎么连接的啊?如何区分他的行线和列线啊?74hc138是列驱动吗?

网友C:
单片机供电端的去耦电容哪里去了?不需要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