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画PCB时遇到问题

楼主:
今天在用AD 20画PCB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恳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A(2020-03-20):
panels 里面找view 里面是控制layer显示的

网友B:
在窗口里  view页面可以设置

网友C:
直接面板上按“L”,显示相应图层。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显示板层都没打开吧

网友E:
在view页面下,把电气画图工具调出来方便以后画图使用,把经常用的工具都调出来放在你顺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