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DHT11仿真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20-03-15):
我用proteus仿真 不连DHT11的时候 端口有输出 LCD1602能显示温湿度 连上DHT11后 端口就一直是高电平  LCD什么也不显示 是什么问题 proteus 8.0 的DHT11不能用???

网友A:
可以选用SHT11试试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画仿真的时候,把那哪条线接错了,再或者你程序本身就不对在里面,这些都是可能因素,你得自己一一去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