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外差控制的无线供电系统 求思路

楼主(2020-03-15):
要求输入12V,2A;输出5V、3.3V。初级侧利用PWM驱动MOS管达到交直流互换,怎么进行单片机和电路设计呢?

网友A:
你好!
1、达到交直流互换,切换什么?
2、输出的5V和3.3V是同时输出吗?
3、5V和3.3V输出功率是多少?
4、单片机采用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达到交直流互换,切换什么?
2、输出的5V和3.3V是同时输出吗?

1:无线传输要用到电磁感应原理,所以初级侧要将12V直流输入,通过PWM控制MOS管变成交流电,
2:是要求同时有5V和3.3V两个电源芯片的输出;
3:单片机没有要求型号,应该可以自己设计;
我对于电路知识不是很熟练,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入手去做。如果您有好的建议,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达到交直流互换,切换什么?
2、输出的5V和3.3V是同时输出吗?

您好,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论坛,怕您看不到我的消息,所以再回复一次。(我是potatoo)
1:这个无线供电系统要使用电磁感应原理,所以在线圈初级侧要求:有一个单片机产生PWM波控制MOS管,使12V的直流输入变成交流电,到达电磁感应处;
2:输出是有两个电源芯片,各输出5V,3.3V;
3:输出的功率要求我还在查;
4:单片机的型号也没有给出特别的要求,能满足设计的应该就可以。
我对电路的设计还有单片机不是很熟悉,所以来求教,希望您可以给我一点建议,谢谢!

楼主:
您好,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论坛,怕您看不到我的消息,所以在这里回复您啦。(我是potatoo) 1:这个无线供电系统要使用电磁感应原理,所以在线圈初级侧要求:有一个单片机产生PWM波控制MOS管,使12V的直流输入变成交流电,到达电磁感应处; 2:输出是有两个电源芯片,各输出5V,3.3V; 3:输出的功率要求我还在查; 4:单片机的型号也没有给出特别的要求,能满足设计的应该就可以。 我对电路的设计还有单片机不是很熟悉,所以来求教,希望可以给我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3bf ... 7d27284b7337b1.html,这是百度文库里的一篇硕士论文《电磁感应无线充电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当没有头绪时,研究借鉴一下别人的思路,但愿你能在其中找到些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3bf48a0259fb770bf78a6529647d27284b7337b1.html,这是百度文库里的一篇硕士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