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单片机没有GND和VCC引脚,就不用接地和电源了吗?

楼主(2020-03-15):
类似图片这种的,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你说的是仿真元件吧,默认已经正确的连接好电源的,图上没有显示电源引脚出来。实际的电路单片机哪有不接电源就正常工作的。

网友B: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单片机

网友C:
一定会有VCC和GND的

网友D:
举个例子~~

网友E:
只是没画出来,不可能没有GND和VCC引脚,看数据手册就可以知道。

网友F:
没见过这样的单片机,对于IC一般都是有电源和地的,不供电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G:
供电是必须的,没有能量供给哪能工作?

网友H:
应该是仿真软件里才会出现的,比如proteus里的AT89C51单片机在仿真时可不加一些必需电路(上电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等),但是实际上是必需的,只是仿真时都加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可能你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总不可能内部带个电池。

网友I:
肯定有接地和电源接口仔细找一下

网友J:
楼主如果是用的Protues仿真的话确实不用接电源和地,如果是真实的芯片的话,那就必须接电源和地了吧。单片机的全称不就是单片微型计算机嘛,没有能量是不可以用的。如果你要是看的说明书的话,可能会像一些数字电路芯片一样,只是在说明书把电源和地的管脚省略没画出来吧,目前还没见过不用电源的单片机。

网友K:
能量如何进入单片机使其工作?

网友L:
Proteus里面有些他就默认接上了,隐藏了VCC和GND,你要接实物的时候还会发现引脚根本不是这样的位置,软件这样弄单纯为了好仿真。

网友M:
Protues仿真没画出来,肯定有GND和VCC引脚

网友N:
20  和 40就是电源和地

网友N:
51单片机一般是中间和最后两个引脚是电源和地,你看一下这应该40脚的单片机,20和40脚就是

网友O:
应该都有GND和VCC引脚只是没画出,至少我没见过没有的包括8脚的单片机。

网友P:
20脚和40脚没画出来,应该就是VCC和GND

网友Q:
你没有看到芯片上没有画20,40Pin 吗?

网友R:
你这个没画出来引脚

网友S:
这是仿真,也要接VCC,GND的还要晶振

网友T:
从来没有听说过单片机不供电也能工作的,这个是51单片机,这图的电源脚没有标注出来而已。

网友U:
仿真的话没有应该不用,但是一般都会有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上,不然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V:
任何单片机都有VCC和GND引脚,否则怎么向它供电呢?你提供的这个图是省掉了大家都默认的电源和接地端。不是没有20脚,40脚吗?

网友W:
89c51,最常见的单片机,有40个引脚。图片上只有38个引脚。应该是默认电源地连好了,只需要连接自定义的部分,

网友X:
这是仿真的器件,VCC和GND已经接好了,不可能没电源的。

网友Y:
仿真和实物是不同的,在仿真的时候甚至直接接主电路都可以

网友Z:
这是在仿真软件内部连接了,实际的硬件元件一定有电源引脚的

网友AA:
这个封装图没有把VCC和GND画出来,要是作成PCB就会存在没有电源和地,所以这样是错的

网友AB:
原理图的器件库设置问题,把VCC和GND在图上隐藏了,实际是有的

网友AC:
仿真元件中都默认接好电源,接地,晶振,复位电路

网友AD:
仿真的单片机是默认连接VCC和GND的,实际的单片机怎么可能不接VCC和GND

网友AE:
仿真原件都是默认接好供电的 实际器件都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