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舵机控制程序求助

楼主(2020-03-15):
51下载的程序,想做成按键按下旋转90度,按键松开舵机归零,如此反复。 修改了但是控制会有问题,大神求解

#include<reg52.h>
sbit SG_PWM=P3^2;
sbit Key_1=P1^1;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PWM_count=1;         //1--0度,2--45度,3--90度,4--135度,5--180度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0定时方式1
  TH0=0Xfe;
  TL0=0X33;       //计数初值设置为0.5ms      每0.5ms进入一次中断,晶振频率:11.0592MHZ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0
  EA=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特别注意此处,0--外部中断0,1--定时器中断0,2--外部中断1,3--定时器中断1,4--串行口中断1
{
  TR0=0;
  TH0=0Xfe;
  TL0=0X33;       //重新赋计数初值为0.5ms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count++;
  if(count>=40)
  {
    count=0;
  }
  TR0=1;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if(Key_1==0)
   {
     delay(10);
     EA=0;
     if(Key_1==0)
     {
      PWM_count=3;
      count=0;
      EA=1;
     }
     while(!Key_1);
     PWM_count=1;
   }
  }
}

网友A:
while(!Key_1);
     PWM_count=1;
while后面少了大括号吧

网友B:
程序没问题啊,我用你的程序拷入板子,能正常控制舵机。我用的SG90舵机。

网友B:
你的计数初值有点大,改成0.1试试,我试了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B:
主程序中把EA=0和EA=1注释掉就好了。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if(Key_1==0)
   {
     delay(1);
//     EA=0;
     if(Key_1==0)
     {
      PWM_count=15;
      count=0;
//      EA=1;
     }
   }
         while(!Key_1);
   PWM_count=1;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程序中把EA=0和EA=1注释掉就好了。
{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程序中把EA=0和EA=1注释掉就好了。
{

用的是12m晶振吗

网友B:
嗯  普中的板子  89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