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称PCB板上没有发现ADC芯片

楼主(2020-03-15):
各位大咖:今天把一个看一下电子称的PCB板,没有发现ADC转换芯片,不知为什么?
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1RC

网友A:
因为用的是压力传感器HX711,一般用线接在外面,放在托盘的下面

网友B:
数字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C:
hx711本身就有ad功能

网友D:
HX711具有内部24位ADC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从传感器外表看就有四根线引出,看不出内部有AD芯片

网友E:
看看HX711资料,AD在片内做好了,片内就已经将采集到的数字信号保存起来给你用串行的形式读出来。所以外部接口就4根线,VCC,GND供电两根线,SCK串行时钟线,DOUT串行数据输出线。

网友F:
有一种传感器,不需要ad。你只需要和它通信,读出数据,再处理就行了。比如18b20测温模块,你只需要不断的通过时序读数据,再处理数据显示出来就行了。

网友G:
数字总线式的传感器,比如SPI接口,I2C接口,232接口等,单片机直接读取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