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做到从99-0的显示应该如何修改单片机程序?用的是edsim仿真

楼主(2020-03-15):
ORG 0100H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表:共阳数码管 0-9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200H
MAIN:        MOV DPTR,#TABLE
M0:                MOV R2,#0
M1:                CLR P3.4
                SETB P3.3
                MOV A,R2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P1,#0FFH
                CLR P3.3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P1,#0FFH
                MOV A,R2
                CJNE A,#99,M2
                LJMP M0
M2:                INC R2
                LJMP M1
DELAY:        MOV R5,#10
                DJNZ R5,$
                RET
                END

网友A:
按下面方法改就行了
ORG 0100H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表:共阳数码管 0-9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200H
MAIN:        MOV DPTR,#TABLE
M0:                MOV R2,#99
M1:                CLR P3.4
                SETB P3.3
                MOV A,R2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P1,#0FFH
                CLR P3.3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P1,#0FFH
                MOV A,R2
                CJNE A,#0,M2
                LJMP M0
M2:             MOV A,R2
                ADD A,#0FFH
                                MOV R2,A
                LJMP M1
DELAY:        MOV R5,#10
                DJNZ R5,$
                RET
                END

网友B:
;99-0倒计时程序
;单片机型号:STC8a4k32s2,如果使用其它型号单片机,延时要调节一下
;功能:上电之后自动显示99-0的倒计时程序
;COM1,COM2和OUT可以在EQU中修改
;因为我手头上没有共阳的数码管,所以,这是一个共阴的程序,
;仿真的时候自己做一些修改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已经在开发板上验证过的程序,代码复制就可以运行的
;===================================================
COM1        EQU        P2.0
COM2        EQU        P2.1
OUT                EQU        P0
P2M0                        EQU                096H        ;
P2M1                        EQU                095H        ;控制P2端口输出模式的寄存器
;===================================================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R7,#100
                                CLR                COM1
                                CLR                COM2
                                MOV                P2M1,#0H                ;
                                MOV                P2M0,#0FFH                ;
LOOP_0:         MOV         R2,#99
LOOP_1:                        CALL        DISPLAY
                                DEC                R2
                                MOV                A,R2
                                CJNE        A,#0,LOOP_1
                                JMP                $
;======================================
DISPLAY:        MOV         DPTR,#TABLE
                                MOV         A,R2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OUT,A
                                SETB        COM1
                LCALL         DELAY
                CLR         COM1
                                MOV                OUT,#00H
                                MOV         A,B
                MOVC         A,@A+DPTR
                MOV         OUT,A
                                SETB        COM2
                CALL        DELAY
                                CLR                COM2
                                MOV                OUT,#00H
                                DJNZ         R7,DISPLAY
RET
;===================================================
;这个是10mS的延时程序,在STC下载器中可以用软件自动计算
;如果是仿真,可以相应的减少延时的时长
DELAY:                MOV         R5,#156
                MOV         R6,#106
DELAY_1:        DJNZ         R5,DELAY_1
                DJNZ         R6,DELAY_1
RET
;===================================================
;TABLE:                DB                 00000011B,10011111B,00100101B,00001101B,10011001B,01001001B,01000001B,00011111B,00000001B,00001001B        ;表:共阳数码管 0-9
TABLE:                DB                 11111100B,01100000B,11011010B,11110010B,01100110B,10110110B,10111110B,11100000B,11111110B,11110110B        ;表:共阴数码管 0-9
END

楼主:
可以把数据表颠倒过来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面方法改就行了
ORG 0100H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

哇,谢谢,这个代码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0倒计时程序
;单片机型号:STC8a4k32s2,如果使用其它型号单片机,延时要调节一下
;功能:上电之后自动显 ...

哇,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