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串口下不进去程序 交叉接线没错交叉接线没错

楼主:
如题,一直下不进去程序,总是超时,用的串口5,是交叉接线没错,就是一直下不进去程序,头疼的要死,,,跪求大佬帮忙啊

网友A(2020-03-16):
可以在试试反接rx和tx吗?

网友B:
在下载前按住复位,点击下载的时候放开复位,这样有没有试过呢,或者boot1和boot0的设置看一下有没有设置错

网友C:
boot0.复位按下,点下载,2秒后再松手。

网友D:
确认供电没有问题吧?其次就是看你的boot设置是否正确了,RX,TX和PC端对应TX,RX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试试反接rx和tx吗?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F:
你这个是不需要手动复位的,应该是RX,TX接反了

网友G:
可能是连线的问题

网友H:
boot0 是低电平吗?
能检测到目标板吗? 按复位进去看到目标板,再下载。
外接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