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输出方波问题

楼主(2020-03-15):
题目:12晶振   输出周期1s  占空比70%的方波;

我的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数据类型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定义********************/

#define TICK 10000
#define T100us 256-100
uchar C100us;
sbit out=P1^6;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f0;
        TMOD|=0x02;
        TH0=T100us;
        TL0=T100us;
        TR0=1;
        EA=1;
        ET0=1;
        C100us=TICK;
        while(1);
}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
        C100us--;
        if(C100us==3000)
        {
                out=~out;
        }
        if(C100us==0)
        {
                C100us=TICK;
                out=~out;
        }
}

楼主:
仿真出来的方波是50%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define TICK 10000 #define T100us 256-100 uchar C100us;

网友A:
#define TICK 10000  uchar C100us; TICK如何给 C100us赋值;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B:
uchar C100us;,变量类型错了吧,uchar应该最大只到255,应该要用uint

网友C:
改成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
        C100us--;
        if(C100us<=3000)
        {
                out=1;
        }
       else out=0;

        if(C100us==0)
        {
          C100us=TICK;

        }
}

网友D:
uchar C100us; 数据类型装不下10000,也比较不出3000,倒是可以比较0。改成uint吧

网友E:
out=~out;总在取反,占空比当然就是50%了,另外 C100us要定义成uint

网友E:
改写成这样也行
uchar C100us=0;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

        if(C100us<3000)
            { out=1;  }
              else
                { out=0; }
       C100us++;      C100us%=10000;
}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仿真出来的方波是50%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数据类型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定义********************/

#define TICK 10000
#define T100us 256-100

sbit out=P1^6;
uint C100us;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f0;
        TMOD|=0x02;
        TH0=T100us;
        TL0=T100us;
        TR0=1;
        EA=1;
        ET0=1;
        C100us=0;
        while(1);
}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
        C100us++;
        if(C100us<=7000)
                out=1;
        if(C100us>7000)
                out=0;
        if(C100us==TICK)
                C100us=0;
}

楼主:
谢谢大家,是类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