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9多路输入程序问题

楼主(2020-03-15):
ADC0809多路输入, 输入端取IN0和IN1,一个接5v 一个接地 ,但是IN0的可以反馈但是IN1反馈的数据都跟IN0一样 。难道我程序错了? 希望大神们指导指导我,谢谢!

网友A:
仅给出了这几行是看不出程序是在哪出问题的,一般有可能是通道切换不成功,或者是根本没有读到新通道的数据

网友B:
通道切换不成功,时序不对。建议好好看看数据手册,看看多通道读取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