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RT5000红外反射传感器模块51单片机测试程序

楼主(2020-03-15):
TCRT5000传感器的红外发射二极管不断发射红外线,当发射出的红外线没有被反射回来或被反射回来但强度不够大时,红外接收管一直处于关断状态,此时模块的输出端为高电平,指示二极管一直处于熄灭状态;被检测物体出现在检测范围内时,红外线被反射回来且强度足够大,红外接收管饱和,此时模块的输出端为低电平,指示二极管被点亮。详见附件程序和说明。
相关参数指标
1、采用TCRT5000红外反射传感器
2、检测反射距离:1mm~25mm适用
3、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4、配电位器调节灵敏度
5、工作电压3.3V-5V
6、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
7、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8、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9、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
传感器触发测试
单片机:STC89C52
波特率:9600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主函数*********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if(key1==0)
                {
                        delay();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触发
                        {
                                 SBUF=0X01;
                                 delay(200);

                        }

                }

                  if(RI)
                  {
                        date=SBUF;    //单片机接受
                        SBUF=date;    //单片机发送
                        RI=0;
                  }

          }
}

网友A(2021-10-30):
楼主加油,多发一些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