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har或int的变量累加溢出的问题

楼主(2020-03-15):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char或 int 的变量让变量累加到溢出,假设没有溢出时候的地址是 0x1234, 这个变量累加到溢出以后变量的地址还是0x1234吗?溢出以后地址会不会变?

网友A:
地址当然不会啦

网友B:
地址不会变

网友C:
地址不会溢出,溢出的是数据,比如char型的数据,范围为-128-127;数据溢出后,呈环形变化,比如溢出数据为128时,单片机处理结果为-128;129时,是-12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地址不会溢出,溢出的是数据,比如char型的数据,范围为-128-127;数据溢出后,呈环形变化,比如溢出数据为 ...

数据溢出以后,数据会不会加在别的寄存器里面,比如说数据没有溢出地址是0x1000,溢出以后数据会不会剂到0x1001里面,干扰0x1001原来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据溢出以后,数据会不会加在别的寄存器里面,比如说数据没有溢出地址是0x1000,溢出以后数据会不会剂到0 ...

同问,因为懒得加防止溢出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