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程序改错error A9: SYNTAX ERROR

楼主(2020-03-15):
用的是AT89C51单片机,编程软件之前试过uvision4,错误特别多,然后又尝试了uvision2,结果下载完显示是uvision3,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出现的错误比uvision4少一些,我需要生成hex文件用在proteus里,程序是在网上搜的,请各位指导,拜托了。
程序如下: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8432000L
#define T1MS 1536//1ms定时器

#define unsigned int p3
sbit relay=p3^7;//继电器输出
sbit touch=p1^0;//触摸检测
uc sec,temp;
ut milsec;

void delay(uc i)
{
  while(i) i--;
  }
void InitUart(void);
void InintTimer0(void);
void InitADC(void);
uc GetADCResult(uc ch);

void main()
{
  bit chanal;
  ut save_times,light,voice;
  AUXR=0x00;
  InintTimer0();
  InitADC();
  sec=0;
  relay=0;
  while(1)
  {
    if(chanal)
   {
     light+=GetADCResult(2);//光照强度检测
        save_times++;
        }
    else
    {
      voice+=GetADCResult(6);//声音分贝检测
         }
    chanal=~chanal;
    if(save_times==256)     //消抖
    {
      save_times=0;
         light/=256;
         voice/=256;
       }
      if((light>200)||(voice>50)||(touch==0))relay=1;
      if(sec>=20)relay=0;      //延时输出20秒后灭灯
      delay(200);
      delay(200);
      }
}

void InitUart(void)
{
  SCON=0x5a;                 //8个数据位,无校验
  TMOD=0x20;                 //8位自动装载
  TH1=TL1=-(FOSC/12/32/BAUD);//设置波特率
  TR1=1;                     //使能定时1
  }

void InintTimer0(void)
{
  TMOD|=0x01;
  TL0=T1MS;
  TH0=T1MS>>8;
  TR0=1;
  ET0=1;
  EA=1;
  }

void InitADC(void)
{
  P1=P1M0=0xff;
  P1M1=0x00;
  ADC_DATA=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2);
}

uc GetADCResult(uc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ADC_FLAG;
  return ADC_DATA;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T1MS;
  TH0=T1MS>>8;
  milsec++;
  if(milsec==1000)
  {
    if(sec<20)sec++;
   }
}
    end if
end

错误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bulubulu.ASM...
F:\bulubulu.ASM(9):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10):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12):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13):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14):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15):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16):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17):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18):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19):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21):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22):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23):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24):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25):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26):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27):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28):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29):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30):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31):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32): error A21: EXPRESSION WITH FORWARD REFERENCE NOT PERMITTED
F:\bulubulu.ASM(32):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F:\bulubulu.ASM(38):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39):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40):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41): error A9: SYNTAX ERROR
F:\bulubulu.ASM(42): error A21: EXPRESSION WITH FORWARD REFERENCE NOT PERMITTED
F:\bulubulu.ASM(42):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F:\bulubulu.ASM(104): error A56: UNBALANCED IF-ENDIF CONTROLS
F:\bulubulu.ASM(104): warning A41: MISSING 'END' STATEMENT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程序中P3要大写,且缺少单片机的头文件

网友A:
#define unsigned int p3  此句的p3就要不大写,建议改用其它名称

网友A:
程序中很多常量未定义,如:BAUD  ADC_DATA  ADC_POWER
最后2行要删除

网友B:
楼主在哪里找的程序,不但残缺不全,而且错误百出。也不知楼主想用来干什么。就算补充完整修改错误后也不可能用于AT89C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