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候地址是连续排列的,还是随机地址存储程序的?

楼主(2020-03-15):
51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候地址是连续排列的,还是随机地址存储程序的
如果地址是连续排列的,假设我在ROM里面放一个数据地址是0x1000,那么如果程序存放空间是0x0000  -  0x2000;程序会不会把我0x1000的数据给覆盖了。

网友A:
程序和数据未特别指明地址的情况下,是连续存放的,程序不会覆盖数据,因为程序是按子函数存储的,数据也可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子函数,但一般编程数据均放在最后(汇编),并用ORG指定地址,这样就更加不会覆盖了

网友B:
程序储存器和EEPROM是分开的呀

网友C:
存储空间中的程序部分和数据部分是分开的。 将代码下载到单片机时,机器代码将连续保存在分配的程序部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