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屏不知道IC型号,不知道脚位名称,如何用单片机驱动?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0-03-16):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12864的屏,现在不知道IC型号,不知道脚位名称,如果想要驱动应该怎么搞

楼主:
我知道了。要么凭运气,要么就看IC的PAD

网友A:
12864背面应该有型号和引脚定义的,拍个背面照片看看

网友B:
你的屏是买的还是捡的?

网友C:
常用的排列差不多不是7920就是ks0108,要不就是7565,分析一下背面元件布置,先找出电源引脚及其他主要引脚挨着试也行

网友D:
12864的屏引脚和时序都差不多,找到RW、RS、DB脚,还要电源引脚试试呗

网友E:
有引脚图就行了!如果连引脚图都没有,就百度,12864一般就哪几种引脚排列方式,去掉引脚数量不相同的,然后测试,谨慎点。比如先确定外壳接地什么的,再一一排除!我有幸这样试过一个240128液晶,结果就是头发掉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