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如何在主函数里设置一个变量能在子程序里用

楼主(2020-03-16):
我在主程序里设置了一个I想储存数在子文件的swtich里用,可是编译不了,说什么重复定义,难道想要两个文件联通只能用子函数么??

楼主:
我倒是在两个文件里都定义了I,因为不这么做的话语法错误

网友A:
如果想要跨文件(同一个工程中)使用同一个变量(值同步改变),变量声明和定义方法:

首先在a.c定义全局变量:int y,并在a.h中声明:extern int y;

在另外一个xx.c文件中想要使用上述变量,包含头文件a.h即可使用

网友B:
关键字extern

网友C:
定义全局变量,用extern关键字。
先在某头文件定义变量,如:
extern unsigned int a;
再到主函数源文件里声明为
unsigned int a;
且使主函数源文件include某头文件即可。

网友D:
全局变量

网友E:
比如在主文件

网友E:
比如在主文件里定义unsigned char a;    然后在子文件里加上extern unsigned a;(定义于外部变量的无符号短整型变量a)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F:
extern一个全局变量。

网友G:
把它声明为全局变量

网友H:
方法一:声明一个extern 的全局变量
方法二:用static 定义全局变量封装为函数供外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