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C语言指针的问题

楼主(2020-03-16):
有一个关于DS18B20温度传感的程序,在转换温度和读取温度的函数中,这个指针指向很怪异,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已经画红线标出了,在此请教下大家。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
    bit ack;
        uchar LSB, MSB;   //16bit温度值的低字节和高字节
        ack = Get18B20Ack();      //执行总线复位,并获取18B20应答
        if(ack == 0)              //如18B20正确应答,则读取温度值
        {
        Write18B20(0xCC);       //跳过ROM操作
                Write18B20(0xBE);       //发送读命令
                LSB = Read18B20();      //读温度值的低字节
                MSB = Read18B20();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 = ((int)MSB << 8) + LSB;    //合成为16bit整型数
        }
        return ~ack;              //ack==0表示操作应答,所以返回值为其取反值
}

/* 刷新温度数据 */
void RefreshTemp()
{
        bit res = 0;
    int tempHex;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float tempDEC = 0;
        res = Get18B20Temp(&tempHex);       //读取当前温度
    if (res)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Temp18B20 = (tempHex * 0.0625 - 1) * 10;  //温度放大10倍
                Temp18B20 -= 4;
                if(Temp18B20 < 0)
                        Temp18B20 = 0;

        OledShowTemp(96, 2, Temp18B20);
        }
        else                                                    //读取失败时,提示错误信息
        {
                OledShowStr(96, 2, "B20X");
        }
        Start18B20();
}

网友A:
此句 *temp = ((int)MSB << 8) + LSB;    //合成为16bit整型数
中的*temp指存放数据的地址
res = Get18B20Temp(&tempHex);       //读取当前温度
这句中的&tempHex表示存放温度的寄存器地址
Temp18B20 = (tempHex * 0.0625 - 1) * 10;  //温度放大10倍
这句中的tempHex表示地址&tempHex中存放的值

网友B:
此句 *temp = ((int)MSB << 8) + LSB;    //合成为16bit整型数
中的temp指存放数据的地址,*temp是指针所指向的数据
res = Get18B20Temp(&tempHex);       //读取当前温度
这句中的&tempHex表示取tempHex的地址
Temp18B20 = (tempHex * 0.0625 - 1) * 10;  //温度放大10倍
这句中的tempHex表示地址&tempHex中存放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