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单片机流水灯如何跟着音乐节奏闪亮,一点思路也没有 求帮助

楼主(2020-03-16):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
通过AD采集,把声音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然后来控制LED点亮的数量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控制的音乐节奏,可以给音调以前给流水灯来个控制!如果用拾音器,可以通过声音大小来控制流水灯。拾音器能把声音转换成电压,继而通过模数转化成数字……这只是一种思路吧,

网友C:
网上买一个6元模块,玩一玩就懂了,我买过

网友D:
至少有2 种结果,1根据音量大小控制LED点亮的数量,2根据音量大小控制LED流动的速度,也就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通过AD采集,把声音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然后来控制LED点亮的数量

好的,我用用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控制的音乐节奏,可以给音调以前给流水灯来个控制!如果用拾音器,可以通过声音大小来控制流水 ...

拾音器吗??有将声音转换成电压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有2 种结果,1根据音量大小控制LED点亮的数量,2根据音量大小控制LED流动的速度,也就是频率

这个回答对我没帮助啊,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