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段码屏驱动HT1621用这个程序一个点也点不亮

楼主(2020-03-16):
段码屏驱动HT1621用这个程序一个点也点不亮,单片机型号STC8G1K08。
#include "STC8G1K08.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RLED=P3^2;
bit         B_1ms;                //1ms标志 ;

                     //必须跟硬件电路的COM匹配。1个或者2个COM:0x42。3个COM:0x4A。4个COM:0x52
#define SYSTEN 0X02
#define LCDON 0X06
#define _nop()  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用户定义宏 ***********************************/

void SendBitToHT1621(unsigned char nbit,unsigned char n);//发送一个字节中的N位到HT1621里,驱动程序的最底层部分
void init_lcd(); //--初始化LCD屏
void screen_clear (); //清空屏幕的内容

//sbit ht162x_cs_dr=P3^6;
sbit ht162x_data_dr=P3^4;
sbit ht162x_wr_dr=P3^5;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43;
        k = 203;
        {
                {
                } while (--j);
}

{
        {
                {
                        if(nbit>=0x80) //判断最高位
                        else
                        _nop_();
                        _nop_();
                        ht162x_wr_dr=1;
                         _nop_();
//                        _nop();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ht162x_cs_dr=0; //选通HT1621
         _nop_();
        SendBitToHT1621(0x80,4);
                _nop_();
//           _nop();
                _nop_();
                _nop_();
}
//*------------------初始化LCD屏--------------------------*/
void init_lcd()
write_com(SYSTEN); //Turn on system oscillator
write_com(BIAS); // 1/3 bais . 4 duty
}

{
        ht162x_cs_dr=0; //选通HT1621
        _nop_();
        SendBitToHT1621(0xA0,3); //发送写数据模式101
        SendBitToHT1621(col,4); //发送X轴数据
        _nop_();
//        _nop();

{
unsigned char y=0;
        {
        y=y+1;
}
void main()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EA = 1;                //打开总中断
        init_lcd(); //初始化液晶屏

                {
                           Delay1000ms();

//                                 YLED=0;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static u16 a=0;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

网友A(2020-06-2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一个都不显示。示波器波形seg和comjun2.75v。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看看初始化做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