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灯条的恒温台--电水壶版

楼主(2020-03-16):
旧电水壶一个(发热盘要完好)并且把发热盘搞下来(我用剪刀直接剪,分分钟搞定),温控器+热电偶 。设定温度200度,温控器开关断电后温度还会飚升到270度,还没完全掌握它的特性,改天再研究。实验焊接led灯珠,这个温度有点偏高,灯板会发黄

简单的电路图

简单的电路图

选择的便宜的k型热电偶

选择的便宜的k型热电偶

k型热电偶去壳,不去不太好安装

k型热电偶去壳,不去不太好安装

用0.8毫米的钻头在发热管的边角打个0.8毫米的小坑,用来放热电偶的小圆头,钻头大小根据自己的热电偶来选择 ...

用0.8毫米的钻头在发热管的边角打个0.8毫米的小坑,用来放热电偶的小圆头,钻头大小根据自己的热电偶来选择 ...

我打在这个位置,方便安装,导热效果又好,有导热硅脂也可以用上,提高导热效果

我打在这个位置,方便安装,导热效果又好,有导热硅脂也可以用上,提高导热效果

很牢固,注意:引线不要触碰到金属

很牢固,注意:引线不要触碰到金属

用4个这个,架空固定

用4个这个,架空固定

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

用衣服架弯了个环,固定温控

用衣服架弯了个环,固定温控

网友A:
做的不错,要是在做个外壳就更好了
看别人的温控调整设置---温控器的调整方法
参数的设置与调整
①加温迅速达到目标值,但温度过冲很大。
比例系数太大,致使在未达到设定温度前加热比例过高;微分系数过小,对对象反应不敏感。
②加温经常达不到目标值,小于目标值时间多。
比例系数过小,加温比例不够;积分系数过小,对静差补偿不足。
③基本在控制温度内,但上下偏差大,经常波动。
微分系数小,对及时变化反应慢;积分系数过大,使微分反应被钝化。
④受环境影响较大
微分系数小,对及时变化反应慢;设定的基本定时周期过长,不能得到及时修正。

网友B:
本身功率偏大,导致不好控制,有做得比较成功的是串联了一个200微法左右的电机启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