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推荐个单片机,只需要检测两个地方的温度,控制两个开关

楼主(2020-03-16):
只需要检测两个地方的温度,控制两个开关的。不需要显示屏,按键什么的。

网友A:
51单片机STC89C52

网友B:
51就够了,看你温度传感器用什么通讯方式了,51自带的,可能就是需要模拟通讯时钟

网友C:
STC15W40xAS系列,1~8K用户程序空间,内置8通道10位ADC,无需外接AD芯片。

网友D:
这个可以用比较器硬件电路实现,不需要单片机,而且速度更快

网友E:
stc12c2052单片机,体积要小巧一些便于安排PCB

网友D:
可以靠比较器与LM35芯片组成阈值比较电路,输出电压信号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实现温度控制开关,而且相对更迅速

网友F:
51就够了温度传感器可以用DS18B20,通信方式可以用蓝牙

网友G:
俩地方距离远不,远的话用DS18b20采集温度,用stc15w10x(8脚)就行。不太远就用ADC,+热敏电阻/热电偶(-85°~+600°)单片机用stc15w40XAS(16脚)系列就行带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俩地方距离远不,远的话用DS18b20采集温度,用stc15w10x(8脚)就行。不太远就用ADC,+热敏电阻/热电偶(-8 ...

谢谢,50CM应该不算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靠比较器与LM35芯片组成阈值比较电路,输出电压信号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实现温度控制开关,而且相对更迅速

谢谢,提供这个方向。我找找这方面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