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电子琴怎么控制音色?发出近似钢琴音色的音符?

楼主(2020-03-16):
做一个电子琴如何使扬声器发出近似钢琴音色的音符?脉冲频率可以控制音调,那么音色怎么控制?

网友A:
单片机想编出钢琴音色实在太难了,用MIDI音源芯片比较简单,128种乐器音色,还有各种鼓音色,本论坛有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83651-1.html

网友B:
用单片机几乎做不到扬声器发出近似钢琴音色的音符,除非与专用芯片配合,再者等待数码扬声器成熟。

网友C:
用单片机只能是简单的频谱发音,但可以用单片机编程去控制播放预先分段录制在ISD系列芯片的模拟l的钢琴音阶来实现。

网友D:
主要用pwm占空比去调节它的脉冲宽度,从而产生不同的声调。。如果你还不懂的话,可以来找,我给你几个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E:
用单片机做音乐,一定要细分频率,仅仅只分高中低音都不够,转换不够平缓,我觉得最好是把一个音调细分成好几个音来播放,还有就是喇叭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