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板,脉冲+方向控制问题

楼主:
如题所示,我手头有一块PCB板,输入DC24V电源,输出控制DC24V,90W的直流电机。控制端只有三个端子CA,CB,VCC。经过试验我发现,CA接PLC发送的脉冲指令,CB接PLC发出的方向指令,VCC不用接,用PLC 发送PLSY,drvi指令即可控制方向与速度。现在就是不知道这块板字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市场上至找到PWM控制速度的直流驱动板。
我的需求:最好像上面描述一致,用两个点就可完成直流电机的调速与换向,因为我plc输出只考虑用8个,正好一组。而市场上的PWM调速要接公共端,那么板子公共端要用5V,控制电磁阀的公共端要用24v,PLC的公共端不知道该如何接。所以想问问这种板子有没有的买,或者说还有别的方案控制直流电机方向与转速的?
在此先感谢所有查看帮助的朋友,也希望给予我一些帮助,谢谢!

网友A(2020-03-16):
你要的是这种东西,到X宝去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这种东西,到X宝去找。

这个东西我买了。原理不一样,自己买的是两个端子控制方向,一个接受PLC 发送的PWM,但是他们都要用板子上的5V电压,而我PLC 其他点输出控制的是24v继电器,不能共用。
他那个板子你用PLC的PLSY,DRVI指令,脉冲频率改变他就变速的,而买的那块做不到这种类似步进和伺服的脉冲加方向控制。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