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上SSPSS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16):
这是一块LCD128128的液晶屏,接口带有并、串、I2C三种方式。现在I2C模式不能驱动,并、串没有测试。芯片是UC1617S,估计有引脚跳线问题。现在不知道图中SSSSPSSP的丝印白字是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到深圳晶联讯电子的官网或在某宝的企业店铺里找对应型号,下载资料。没有对应型号就联系客服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深圳晶联讯电子的官网或在某宝的企业店铺里找对应型号,下载资料。没有对应型号就联系客服问问。

确是晶联讯的,资料我有,但上边没有说清。本来是不想拆过多电阻的,晚上拆0Ω电阻测试引脚看看,估计问客服也没有结果。

网友B:
厂家或者模块代号吧

网友A:
问客服要他们的工程师的联系方式,我这么干过,得到了他们工程师的回复,当时我是要问他们温度范围的问题。

楼主:
结贴,已解决!不知道如何在帖子上标上“已解决”
原来考虑的可能是P代表并口,S代表串口。问了厂家,就是这样回复。
实际上不完全如厂家的回答,后来对照UC1617接线图,查22口的连接pin,搞清楚了。IIC时用了一个P、一个S。3线串口、4线串口用到的S、P也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