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按键模拟中断,每按下按键时,8个LED闪烁和流水1 次状态相互切换 求思路

楼主(2020-03-16):
如何实现那个状态互换,本人刚开始学习,都是最基本的内容,有人可以知道一下吗,学习

网友A:
每次按下按键后,设置一个状态寄存器状态位,状态寄存器能记录256种状态,状态位能记录2种状态,主程序只要判断状态的变化并根据状态变化去执行相对应的程序即可

网友B:
设置标志变量,每按一次键就改变状态值,定时器中断里或主循环里对该标志检测并作相应动作。

网友C:
设置一个变量0x0f!每次按键按下,把0x0f取反。然后通过判断变量值是0x0f还是0xf0。不同的值执行闪烁或流水!

网友D:
定义一个变量,每次按下按键变量取反,当变量为1的时候闪烁,为0流水,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组函数定义led灯,可以简洁的弄出一个花样流水灯,花样流水很漂亮的